[电动] 关于便宜锂电钻电池不行的问题发现

楼主(2019-05-12):
前阵子撸了8个便宜锂电钻,给同事们一起买的,因为便宜的都是限购一个,所以买的各个牌子的都有,然后回来大家都反映没劲,充满电打几个孔就没电了,电池自动断电,我早就知道钻电池不行,但没想到差到这份上.试了下,果然都不行.在论坛有人发过说充电器根本充不满,我量了下充电中的电池,果然只有12V多一点,充电器空载却是13V多.充了很久还是一样.今天我把新买的钻和几年前买的都拿出来充电,先量下充电器13V多,差别不大,充了段时间后,旧钻转绿,量了下电池12V整.过段时间再量,不变,新钻转绿后,量下电池,12.4V,两个竟然不一样,以为充电器不行,交换充电器后,竟然也都是绿灯,12V的也不充.奇了大怪了,看来不是充电器的差异,就是电池的问题.这时我量了下充电中的充电器,发现充电器输出电压是13V多,电池电压只有12V,问题就是出在电池上.这时我想起我旧钻一件事,原来也是充电用一会儿就不行了,拆开量了下,发现三节电池有差异,就单独充满了,发现电池特别耐用.慢慢就又不行了,一直以为就是电池差异引起的.今天发现,根本就是电池充不满.只有12V,怎么充都不变了.除了电池就是保护板,电池单独充没问题,那就是保护板在控制,保护板设置的充到12V.这些钻电池不耐用的原因就是保护板设置的充不满电.博世的电池标的是1.5Ah,这些钻标1.2Ah,并且29的哲登坛友也进行测试了,电池并不差,不算虚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更改保护板设置的充电电压将电池充满.文字一大堆.没有配图.不要跟我说没图你说个j.b.

网友:
没图你说个j.b.

网友A:
除了电池问题,就是充电器问题了,除了充电器问题,就是保护板的问题了,除了保护板问题,就是均衡冲的问题了。总之想要好,就三者缺一不可。
充电器12.6V1A价格大约10元,普通12.6V保护板带均衡大约6-7元,动力电池一个大约5-10元,自己算算就知道差在哪了。

网友:
然后楼主电压调高,结果保护板到了还没保护,电池炸了

网友:
干活用,这些买不得,最少要上两百的电钻,不然只要一次干活不给力,耽误了损失的就是几个电钻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池问题,就是充电器问题了,除了充电器问题,就是保护板的问题了,除了保护板问题,就是均衡冲 ...

偷偷说一下。我在拍卖行买的松下12V电钻就55元包邮。电池用LG的2200动力电池带保护板但没均衡,6个电池2并三串,也就是12V4400毫安的电池,光电池就花了150。送了一个电池盒和12.6V充电器。之后自己又组了一组电池。用着也是没劲,您说是心理做怪呢,还是作怪呢还是作怪呢。

网友:
这种特价充电钻最好不要帮别人买或买了送别人,往往是出力省钱但不讨好。也就适合有动手能力的人买回来换电池后再用,实质上并没有省多少钱,只是差不多的钱分成两次花,即便最终省个三十二十的也是以折腾的时间、精力作成本的。当然如果以此为乐的话,乐趣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
运气好的话,电池也能暂时凑活用,但两三元的电池也别抱啥希望,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换电池不如趁早点,早换早省心。不过进口大品牌动力电池似乎这种廉价电钻也配不上,因为一节锂电池差不多就是整套充电钻的价了。感觉接近10元一节的国产大品牌比较合适,三节动力锂电池换下来正好又是一套电钻的钱。

网友:
便宜电钻首先找拆解图,看电池、保护板结构。买来试机完成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一个OK的充电器。前年39买的某匠牌到现在还是刚刚的,齿轮箱、电机、电池都很健康,家里干活绰绰有余。

网友:
我99买的一个锂电钻也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充不进电,电池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不好拆,干脆拿以前客户给的一个12V铁锂电池组作为外接电池了,贼好用,贼耐用:lol: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
电池这个没办法了,别指望这价格能有什么好的质量,电池没虚标就谢天谢地了,等不经用的时候拆出来自己改个平衡充就行了

网友:
这种便宜货是买来玩的,各种改着玩,不是买来用的。

网友:
我买过两款不同的便宜充电钻,感觉都还将就

网友:
实际没找到根本原因,从上边的只能充到12伏现象看,显然是三节电池的均衡性差了,充电时,保护板只检测每一节电芯,只要有一节电芯充到了4.2伏,就会整组电芯都停充,很有可能实际情况是一节电芯充到了4.2伏,另一节也接近4.2伏,但有一节只有3.6伏,所以整组的放电时间就大大减少了。造成均衡性差的原因主要是电芯的自放电较大且不一致,解决办法有几种:1.换好的电芯,买来动力电池先充满电,然后静置10天左右,挑选电压降小于0.001伏/日的电芯组装电池。2.时不时拆开电池,给电压低的电芯补补电,或学习很多人的办法:搞平衡充。3.给电池加装一块均衡板,如图所示。

网友:
我买的富格电钻双速39元,做工奇差,买回来试了一下充电器亮红灯就放那再没用,过了几个月给电钻充电竟然插上亮绿灯,还一闪一闪的,显然是电源打嗝保护了,给客服说了下痛快的答应给发个,拆开换了个高压电容好了,原先是2.2的,随手换了个10UF的也能用,大神说说2.2换10UF有什么危害吗?刚修好充电器发现电钻开关又坏了,没有调速了,哎,便宜的东西要不得,都这样了,快拆开电池测测吧,40毫欧出头,1.5安放电容量两节1130一节1180,顺便把电池换成以前剩下的力神10c2000毫安时的,果然有劲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其实充电器没啥问题,就是电池性能差、一致性不好

网友:
这么便宜的玩意还想有进口电池的性能想都别想只能换电芯

网友:
太便宜的没法用,我的感觉国产二线品牌的工具最有性价比,基本也能用的住。还想更好一点,国产一线足够了。

网友:
没有配图.不要跟我说没图你说个j.b.

网友:
电芯有一个坏了,充不进电。
拆开电池组,用万用表分别量一下每个电芯的电压,一般是2个4v以上,1个3点几伏,把3点几伏的电芯拆下来扔了,随便找个能用的电芯换上就可以,当然,容量和内阻接近最好!
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修过类似的电池组!

网友:
感觉电池是唯一省不下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