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5毛钱1GB的华储SSD拆解测试

楼主(2019-05-12):
前几天逛GZ,看到有淘客发贴240G的SSD只要120元不到,而且店家承诺三年包换。于是联系卖家咨询,说是2258+镁光小白片颗粒,三年店保。于是果断上车了。3天到货,先来拆快递吧。
盒子挺大,很空,已经变形了。

拆开看到送了数据线+支架+螺丝+小螺丝刀,嗯不错。

盒子里面,还有个盒子,翻书式打开的。

保护的很周到。

防静电袋有封贴。

正面什么也没有。

接口,没毛病吧。

防拆贴在侧面。。。

网友A:
,这个价格这么六啊

楼主:
防拆贴,用刀片小心揭下。整个SSD只有这一颗螺丝固定,另一边没有,不对称的。

卡扣固定的,指甲扣开了。

不出所料的PCB好小,这也忒省料子了

2258XT主控,无缓存,4片镁光颗粒,这种是白片?编号NW925查不到。

楼主:
先看看信息,写入0GB,通电3次,没毛病。温度37。

然后按习惯跑个分。。。1GB跑下来800分还不错的样子。

10GB也基本上没掉速度,不错了。

跑完AS SSD的1GB+10GB,写入量55GB。

楼主:
复制12.6GB文件进去,都是大文件,中间速度波动了原因未知。
复制完文件,写入量增加到67GB

网友B:
这个价格。我是不敢正常用了。

楼主:
用HD TUNE直接写个200GB试试,结果漏怯了,60GB就掉速到100MB不到每秒,并且温度达到了60度,软件已经提示高温了。看来也就这样了。这个价钱不能要自行车了,只要颗粒上的标志不是假的就算是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这么六啊

推广的券,现在没了。后悔没多买一两个,比二手鱼上的杂牌便宜。

网友:
正常,没有外缓的方案就是有写入放大的问题,还有15倍写入放大的,你这个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我是不敢正常用了。

自己以前买的杂牌60G用了5年没毛病,上次狗东买的英特545S用一个月直接掉盘了。所以我算是看开了。反正不放重要数据,只装游戏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广的券,现在没了。后悔没多买一两个,比二手鱼上的杂牌便宜。

,确实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后悔。。。

当时还有79元的120GB可以买。。。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前几天买了坛友自制599的1T NVMe SSD,Intel TLC+2263XT方案

网友:
这价格放些游戏或者纯粹当系统工具盘还是很合算的,别存重要资料就行,反正我是不会把资料放固态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机械的安全

网友:
板子用料还算不错,闪存就算造假也是假货里比较用心的了。assd是每个数据1g或10g,不是测试完共计1或10g。写出slc缓存后还在50mb/s以上算是不错的了。软件中对nand写入只记录tlc写,不记录slc模式下的写入量。温度也属正常,很多盘都有高温的,只不过大部分的温度都被设定成了固定值或者偏小值

比起某电之类的好多了

网友:
240G的SSD只要120元好便宜,

我2015年¥249.00买的120G的ssd是16g贴片组成的,,,买来一直舍不得使用,2019年才开始使用,亏打发了

网友:
闪存芯片厂商名称:Micron【美光】闪存芯片型号:MT29F512G08EECAGJ4 闪存类型:NANDFlash 生产工艺:
闪存芯片存储单元:TLC【双管芯】闪存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接口位宽:×8bit 工作电压:3.3V【2.70V~3.60V】1.8V【1.70V~1.95V】
闪存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不支持】代:1 片选:2 通道:2 Die:2 R/nB:2 芯片版本:第三代芯片
封装类型:FBGA【132】封装材料:RHOS【无铅/无卤素】 其他信息:Code 【NW925】 企业级:否
闪存ID:
支持的主控信息:
SM2258XT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