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利用中医针灸“治愈”DELL3440笔记本电池无电压输出故障

楼主(2019-05-12):
几台库存DELL Latitude 3440笔记本电脑,因长期放置,启用后发现无法开机,电源灯稍一亮即灭。经检查,发现电池卸下后,可正常开机,故初步判断为:电池严重亏电,造成充电短路,无法开机。

随决定拆卸电池进行挽救,电池型号MR90Y:

拆开后,内部电芯为18650电池2并后3串结构,如图:

了解结构后,就无需再拆卸电池,只需揭掉上面不干胶,漏出内部电芯即可。
治疗方案:采用中医双针刺皮针法,找到整个电池组的正负极,分别把正负电极接触到电池组的正负极(刺破电池绝缘皮内部就是电芯负极)。

然后把直流电源电压从零开始慢慢调高,同时观测充电电流变化,注意保持电流值不能太大。一直把电压值调整到接近标称电压3.6x3=10.8V左右,然后保持一段时间,对电池进行初步充电。

几分钟后,即可装机试验:发现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也可正常开机,搞定!

网友A:
我的是同款电池 现在也是这种状况 请教一下您是怎么拆开的 我怎么都拆不开

网友B:
中医治本吗?

网友:
这个属于“电针法”

网友C:
应该还需要充放两个循环,让系统重新认识电池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需要充放两个循环,让系统重新认识电池的状态

两个循环后,电池锁死!

网友:
这是电疗啊

网友:
强心针啊,呵呵呵!1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是插上后电源灯一直闪黄灯,开关机倒是正常

网友:
恭喜楼主已经得到磁爆步兵杨教授的真传!下一步就要开始人体试验了。

网友D:
刺破电池绝缘皮内部就是电芯负极 这个操作,    为什么要刺破负级?刺破后不会有液体流出之类的,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这是电击疗法呀

楼主(2019-06-14):
引用 网友D:
刺破电池绝缘皮内部就是电芯负极 这个操作,    为什么要刺破负级?刺破后不会有液体流出之类的,不会有安 ...

亲:仅仅是刺破塑料绝缘皮,里边的金属壳厚着呢,哪有那么娇气。从这里刺破主要是为了便于拆卸,不需要去找到屁股后面的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需要充放两个循环,让系统重新认识电池的状态

哪来的电池锁死的说法呀?电池要么就是损坏,没法用了;笔记本也不会把电池锁定呀,不像是打印机要锁硒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医治本吗?

治标又治本呵呵。但是不要再长期放置,长期放置仍然会有这样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同款电池 现在也是这种状况 请教一下您是怎么拆开的 我怎么都拆不开 ...

亲:仔细看一下说明,不用拆开的,只需要揭开不干胶就行了,就是因为不拆,所以要用针刺透直接找到负极。

网友:
估计寿命也不会长久了

网友(2023-05-24):
我的也是戴尔Latitude 3440 笔记本,电池是40Wh的,笔记本电池我拆开给4个18650电池都充了电。上笔记本电脑能检测到电池0%充不进电指示灯白橙交替闪烁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维修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