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出电容应该换多大的?

楼主(2019-05-12):
原来输出电压是24v,电容是35v8200vf,大小是25×50;想改成60v输出,电容应该怎么换?电容所在处位置大小已经定了。

楼主:
这个大小好像只有63v6800vf的电容,80v没有小的

楼主:
80v同样大小只有3300vf的

网友:
如果位置允许高一点的,可以换耐压高点的,电容体积差不多的,但高度高一些的话,容量和耐压值都会高

网友A:
你24V怎么变成60V ??   你找100V耐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4V怎么变成60V ??   你找100V耐压就行

想换输出电容改可调电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输出电容改可调电源的

24V调整60V不现实。你可以买明伟S350系列48V可以上到6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调整60V不现实。你可以买明伟S350系列48V可以上到60V

我同意。正常情况下,电压调高一倍,几乎不能带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输出电容改可调电源的

输出电压不是变压器绕组决定的吗?一般调整幅度在10V左右,不太可能调到60V吧。

网友:
一般占空比低于50,最高到96,电压理论最高两倍!

网友:
电压高,电容可以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