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享:万虹学生电脑解密

楼主(2019-05-12):
朋友小孩一台学习电脑:万虹P6000,具体参数就不上百度复制了,朋友自己忘记了家长管理密码了,上次拿过来研究,百度上找了破解方法,有用的一个为:删除密码文件,当时可以上网了就以为OK了,拿回家又说不能联网了,就又拿过来说看看,然后找官网说刷机,但是却不能下载相关工具,最后胡乱弄了下居然可以了,详细劳请往下看,然后重启多次都OK了,于是就发这大家分享下,有不周之处各位大神多指教!

机器大概尺寸

机器背面,图片软件批处理失败就模糊了,见谅!

机器触屏的,锁住时点右上角家长管理就会弹出提示让输入密码

键盘

下图锁住时点击进入安卓设置也会提示输入密码

想连接网络?密码!密码!

解锁状态才会有下图

点击下载应用?密码!密码!

下图为解锁状态点击家长管理出现的画面

找了根USB线

连接PC USB口后

在我的电脑里点击P6000打开

打开DSYSFILES

右键USER-DATA

选择记事本打开

把123abcx 改成你想要的密码,我改成123456

然后记得点击是(保存更改)

然后就退出就可以了,我这个连接网络就不再提示密码了,然后点击家长管理后输入123456就OK了
不同版本可能会有所不同,欢迎多探讨

下面是万虹官网:万虹学习电脑-《熊出没》战略合作伙伴  http://www.szwanhong.com/sitecn/ ... nfo.aspx?cid=135559

相关工具都不能下载

谢谢!

网友A:
人才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没辙了,就想干脆打开那个文件看看然后居然还能改

网友:
厉害了,这个机器安全机制还是有漏洞

网友B(2023-02-04):
我的电脑不显示p6000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不显示p6000怎么办

楼主 帮您做一个显示的呗。

网友:
这个密码应该是主要为了限制小朋友,所以厂家没有加密

网友:
知道修改哪个文件就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