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冠硕GS-POS58小票打印机怎么改USB接口?

楼主(2019-05-12):
机器是好的但接口现在没了怎么改改

网友:
串口的,改usb很难,别折腾了,直接买根线或者再买个打印机吧!热敏的不带蓝牙的也不贵

网友:
这是什么接口,记得并口打印端是插片的啊?

网友:
去买个并口转USB的数据线不就得了,X宝上到处都是,大把大把的

网友:
25针转USB并口打印线老式打印机换DB25加长数据线

网友:
买根并口转USB线或者买个PCIE转并口卡就行了,并口转USB线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这个看运气,转接卡一般没问题,但是你要有并口线,而且还是台式电脑固定使用。

网友(2022-04-17):
淘宝找一下,然后问客服

网友(2023-03-03):
买USB转并口的转接线,记得买运费险,因为如果是新系统容易不兼容

网友:
又看到这个接口了,以前遇到过一台,有时候打单 打一半 剩下一半乱码,要么就是打不停。线和电脑都换过,还是一样。 后面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