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 斐迅AP(PHICOMM FAP-2830-SI)

楼主(2019-05-12):
前几天在无线论坛10元包邮买的,百度了下,全网都没拆机资料,于是发个拆机帖。首先看正面背面和接口。CLI接口用自制的连接线连到电脑COM口,用法类似TTL,最后有自制连接线的方法和使用图片。

接下来拆开盖子,看到主板和天线。

主板正面,上面一块较小的板子是POE供电模块。

拆掉POE供电板子,AP主板全貌。

各个芯片细节:

主板背面和天线:

通过CLI接口连接电脑COM口,用超级终端看机器信息;该AP有两个WIFI信号,不能删除隐藏的信号。

用网线接AP网口,电脑显示连接是千兆的。
电脑设自动获取IP,192.168.1.1页面能对AP进行设置。
机器最多支持802.11n,300M,所以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
带机量没条件测试,因为没有好点的主路由。

机器有一个网口,标写CLI,百度了,意思是命令行界面。
我看到机器板子上有一个SP3232芯片,猜想这个CLI接口可以直接连到电脑COM口进行通信。
自己做了一根连接线:线一头是标准网口RJ45水晶头;   另一头只需要三根线,蓝白(或蓝)接COM口第5针(GND),绿白接COM口第2针(RXD),绿接COM口第3针(TXD)。线接好,用超级终端,即可和这个机器通信,效果和TTL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年代的产品了啊,那时候肯定没有零元购。

网友:
不能删除隐藏信号就恶心了
占用带宽

网友:
早期产品还可以,带功放了信号应该可以,POE是12V的?

网友:
相信斐讯的产品都还是不错的,毕竟人家连核心交换机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东西?根据楼主的那个路由的信息,就可以定位到他在哪?

楼主:
眼睛好犀利,我本子上面的MAC被看到了。
但是,那是我在UBNT的breed界面点修改,随机生成的MAC地址,我在比较UBNT固件和普通路由固件在flash中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眼睛好犀利,我本子上面的MAC被看到了。
但是,那是我在UBNT的breed界面点修改,随机生成的MAC地址,我在 ...

才不信,
随机生成一个就恰好在数据库里?
本子上另外的都找不到记录,就这个有?

要说你在分析的问题,
这倒是可以说得通,
毕竟纸上有“起始”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根据楼主的那个路由的信息,就可以定位到他在哪?

在线API,
根据BSSID搜索真实地址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不信,
随机生成一个就恰好在数据库里?
本子上另外的都找不到记录,就这个有?

那是我从网上下载的UBNT编程器固件,里面也许真是一个正版UBNT,所以人家的MAC是真的。
我在四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从网上下载的UBNT编程器固件,里面也许真是一个正版UBNT,所以人家的MAC是真的。
我在四川。 ...

那个MAC查制造商却不是UBNT,
但既然有记录,
应该也是用过不短的时间的,

斐讯后壳上的两个mac我也搜了,
就没有记录

网友:
感觉拆机 好任性

网友(2019-07-22):
怎么根据mac定位?

网友C:
http://www.phicomm.com/cn/suppor ... port/keys/2830.html
fap2830ei-combImage_b011
fap2830si-combImage_b010
请问 这两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中继或客户端的固件可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phicomm.com/cn/support.php/Ent/search_support/keys/2830.html
fap2830ei-combImage_b011
fap ...

不清楚,没搞过。我的机器只拆开看了看,没动其他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