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过流保护设置

楼主(2019-05-12):
打算订做一个500va,5-0-5,2A,   30v,16A的变压器作为可调电源的输入端,现在想在变压器输出端接一过流保护, 整流后电压为36v多,这样计算电流就没有16A了,那我过流保护的电流是设置为12A,或者11A,还是16A,一直不是很清楚,我想实现1.25-34v可调,是不是变压器该输出36v才对???30v空载整流36多,听说带上大负载电压就降低,那到底订做输出是30v,还是36v,目前手上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电流太小了,带不动负载大的,下面是我按照电动车充电器手册画的电流部分电路图,我想没超过设置电流时LED6亮,超过时LED7亮,哪位大神帮我具体分析一下原理,需要改那些参数,自己能懂一点点,但是不全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条件虽然不矛盾,但有点模糊啊, 首先变压器交流输出是30v 整流后应该是30*1.4=42v左右,你要输出1.25-34v可调,那调节电路呢,既然用了变压器,应该是要用线性调压吧,单组30v的输出,如果调节输出为12v,按你的需求带个电钻,假设10安工作电流,那么42-12=30 30*10=300 你的调节三极管要承受300w的功率,这样明显不合适,如果你变压器没做回来就别做了,相同的成本可以买个开关电源了,如果已经定做回来,那就再花点钱买个dc-dc模块来用,比如dps3015

网友:
一般人家设计桥的时候吧,设计过20吨的车能过的,不会设计成16吨,或者18吨,桥是过车过人的,都有富余,
一般额定1A的保险吧,基本上都在2A不到的时候才能断,它必须可以正常负担1A的电流,
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