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蓝牙音箱里面的配重拆掉是否对音质有影响

楼主(2019-05-12):
手头有个蓝牙播放器,掉了一次在地上,发现里面配重的固定螺柱断了,就直接不装了,不知道对音质有没有影响,或者有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
配重吧,应该没事

网友:
震动加颤音,声音较小时没感觉,声音大了的话,要看音箱材质了,

不是金耳朵,估计区别不大,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配重没关系,有震动拿砖头压着点没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配重块好像是平衡电池重量的,没有配重块,音量大低音多时,箱体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