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小时改装贝尔卡特0-30V 1.5-15A可调电源 相加比超高很强大实用

楼主(2019-05-12):
有需要的两台包邮哦 有配套改装元件包哦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19c22e459p6zeh&id=563688647432&_u=32kd2d0g33db
正品拆机贝尔卡特S-350-27处理了 成色好 做工用料精良 改装简单 TL494 是不可缺少的桌面电源 电锯 电钻 白光 DC SOURCE 可调电源 拆机库存不稳定 先到先得哦 两台包邮 两台包邮!

网友A:
这种竖起来的接线端子,可以直接把负极端子3根引脚剪断,然后表头电流线接上去,这样就不用焊在检流电阻上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竖起来的接线端子,可以直接把负极端子3根引脚剪断,然后表头电流线接上去,这样就不用焊在检流电阻上 ...

10A以下的电流表与10A以上的电流表接法不同,大电流电流表需要分流器也就是康铜,小电流电流表不需要外接康铜需要串联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19c22e459p6zeh&id=563688647432&_u=32kd2d0g33db
贝尔卡特tb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spm=a1z38n.10677092.0.0.421d1debYGBFt4&id=564526157584
明纬tb链接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以下的电流表与10A以上的电流表接法不同,大电流电流表需要分流器也就是康铜,小电流电流表不需要外接 ...

10A以内的表头自带康铜丝,把负极端子全剪断,那么输出负极就开路了,然后把表头电流线串联在剪断的地方就行了,这样就不用调试表头精度了,10A以上的表头,那么大的分流器应该也能放进去,也可以直接串联上去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详细的教程,测试的电阻丝是整根的还是剪断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也可想试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详细的教程,测试的电阻丝是整根的还是剪断了?

负载用电热丝即可,网上3元左右包邮

楼主(2019-06-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3688647432
两台包邮哦  拆机8成新贝尔卡特电源

楼主:
捡漏  个别是高功率版本 内部竟然4颗大滤波电容!!!!

网友(2020-05-31):
请问10A以内的表头自带康铜丝,把负极端子全剪断后,电流黑线接负极端子?电流红线接那里,有谁可以将详细步骤写出来,谢谢.

网友(2025-01-20):
技术帖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