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坛友那买的明纬电源改可调不能调电流

楼主(2019-05-12):
电源是明纬s350-27,按教程改装完,可以调节电压,短接输出端可以调节电流,电表头也显示电流。万用表电流档直接接输出端可以调电流,输出端接上负载就不能调电流,表头不显示电流。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是哪出问题了?
求指导,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第1次接的时候,机器里有一节小铜丝,然后冒了次火花可能哪短路了。
然后就出现了下面 ...

不能调流,是接地位置出了问题。从电位器看,2个都接在康铜的前面,简单的,应该统一接在你图中电流的粗黑线位置

网友A:
这不应该啊,接的多大负载?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B:
  我按这个表的接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该啊,接的多大负载?是不是太小了

电机,200w的灯泡都试了,就是不显示电流,不能调电流,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200w的灯泡都试了,就是不显示电流,不能调电流,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

短路能显示,负载不显示,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表头有问题?

网友C:
这玩意咱没搞过,根据给出的条件来看,百撕不得琪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能显示,负载不显示,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表头有问题?

我不接表头,万用表电流档,接上负载,也不能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咱没搞过,根据给出的条件来看,百撕不得琪姐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第1次接的时候,机器里有一节小铜丝,然后冒了次火花可能哪短路了。
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表头上面没有康铜丝,直接用的,明纬上面的康铜丝。
问题就是接负载可以调电压,不能调电流,按上表头,不显示电流。把表头取了,还是不能调电流。万用表短接,按上表头,然后就可以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这个表的接法,没问题

现在问题是,不接表头,接负载不能调电流

网友:
短路电流大 所以表有显示,带负载电流小所以没显示,就这么个道理
为啥?因为你电流表接在了取样电阻上了,如果取样阻值合适倒还能将就用,问题是你的取样阻值不合适这个表
其实不建议改装前的人这样就电流表,这个对电流精度有影响的,建议你找个完整的表串在输出端就不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第1次接的时候,机器里有一节小铜丝,然后冒了次火花可能哪短路了。
然后就出现了下面 ...

很悲催,干活不仔细不行啊,不知道打火把什么烧了,那恒流相关的件都在板子上吗?还有另外的外挂板子没有啦

网友:
反正按那个接康铜丝接法,我的表电流很小,所以干脆把康铜丝换成0.01的电阻,再按正常表的接法,细黑线不接,接了电流不准。

网友:
坛友那买的明纬电源改可调不能调电流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的覆铜板没有切断?

网友D:
14楼有接线方法可行的,楼主明显没有没有按照这个接线,还有你电流表多安的?如果10安的表测电流那两个线不能这样接,你这是并联了,测电流需要串在输出负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楼有接线方法可行的,楼主明显没有没有按照这个接线,还有你电流表多安的?如果10安的表测电流那两个线不 ...

按的是卖家给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的是卖家给的教程

可调电阻没接对,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先用万用表确定电阻脚,调流电位器屁股那脚焊R48靠壳那个孔调电流,调压电位器屁股那脚焊R23内测那脚调压。

网友D:
不知道图片能否上传,楼主你参考下,红圈接调电流可调电阻动臂,绿圈接GND,紫圈接芯片14脚5V,黄圈接R23另一端调压。我的也是按教程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图片能否上传,楼主你参考下,红圈接调电流可调电阻动臂,绿圈接GND,紫圈接芯片14脚5V,黄圈接R23 ...

感谢帮助,我和你的改法不一样,上面坛友解决了,接地位置改了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