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小小拆银灿IS903闪存测试架

楼主(2019-05-12):
有段时间没有发帖了,最近老家盖房子比较忙,加上空闲时间玩储存类的玩着玩着越来越掉大坑,从刚开始拆手机字库买主控板,再到买闪存做,(基本上比较常见的都有了,一丢丢不知道干嘛),现在连测试架都搞了,继续往下掉就是玩SSD了,数起来花了有大千把了,玩玩,继续玩哈哈,这测试架到手看看,150大洋入手,这个能支持较新的闪存,基本能满足我大部分的需求,要接近通杀还得需有安国,邦芯的,它能支持较老的闪存,先凑合用,平时有闪存避免不了用到这个,省去每次测试都要焊焊拆拆,接下来看看!

到手的903测试架,支持8CE,双位支持4+4CE,由903主控板和测试座组成,这个两个测试座没必要,所以只买了一个
侧面

前段元件部分

银灿IS903主控

测试架断电开关

SWP写保护开关

翻开,里面能塞BGA152(14*18),兼容132(12*18),就是要换里面的定位框

背面没啥东东

拆掉四螺丝

测试架和主控板分离

板上两位152焊盘位

凯智通测试座,虽说一般,能用就行

测试座弹簧卡扣开关

内部接触探针

背面跟顶部对称的探针

随便找两片2ce的测看看

上座子,第一脚芯片圆点对应主控板斜角的方向

接电脑

芯片精灵只能检测个大概,变成双通道1ce了

打开903量产软件,点击右边搜寻装置检测芯片

检测到后按电脑F9快捷键调出擦除按钮,然后点强力擦除清空闪存

原厂坏块不多12个

进入量产设置,点右键编辑,密码IS0024,进入设置

DDR设置这里有SWP写保护选项,量产的时候根据需求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设置完之后点右边的保存

返回量产界面,点击右边的开始,即是开卡

量产成功后底部会显示一个大的绿色O字样,表示量产,开卡成功

进入盘符信息可以看到了

win7下读写测速,毕竟2CE单贴,这速度凑合,适合多贴做SSD

win10下读写速度,读取明显会快点

跑圈效验测试通过

最后做个外壳给它安个家

网友A:
能覆盖多少机型的闪存?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坑也太深了!小宝,你大胆的往下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覆盖多少机型的闪存?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先查表,不行再测试,再不支持无力回天,只能换别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坑也太深了!小宝,你大胆的往下跳。。。。 ...

我错了,错了,没能及时收还继续往下掉,哈哈

网友C:
手里慧荣3267ae测试架,银灿917测试架,芯邦2099e测试架,安国6989gtc测试架各一套,闪存(各型号各类型黑片白片)基本上都能测试了,最近也想再弄个903测试架试试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没有电压跳线,最好买个带1.8V电压跳线的板子

网友:
一入坑来深似海啊,像我入的工具坑:
忍痛割爱找新欢
旧爱躺在别人床
就是这样买了玩玩又卖了接着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慧荣3267ae测试架,银灿917测试架,芯邦2099e测试架,安国6989gtc测试架各一套,闪存(各型号各类型黑 ...

当时也看了你的3267 917来着,忍住没买,到后面还是没忍住哎

网友D:
要想专业,就各工具都有

网友E:
这玩意好像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专业,就各工具都有

关键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好像不便宜啊

了解的人都知道,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也看了你的3267 917来着,忍住没买,到后面还是没忍住哎

哈哈,我就是想弄测试架用,于是弄了一些来,成本价出的,中途还出了点小差错,发混了几单,最后还亏了

网友F:
最近好忙的说。。。

网友G:
杨总威武   期待成品   有一个存储大神即将诞生哈哈  提个醒  论坛换购有写保护U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好忙的说。。。

哎,是有点,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杨总威武   期待成品   有一个存储大神即将诞生哈哈  提个醒  论坛换购有写保护U板了 ...

嗯,看到了,新版的,价格有点高,没有配套的外壳,手里还有十来片,先观望,成品u盘做了一些了,接下来就是ssd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2022-10-14):
挖坟, 最近也入了些测试架,感觉还是安国的最常用,用来清空,然后查ID,
还有46xt 58H的也入了一个,不过不如自己预期的那么有用,本来想是不是可以先在测试架上面RDT以后开卡,然后直接按照盘位贴上去,直接可以用。
实测下来是不行... 还得重新开 看来是投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