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解过,锂电五号电池

楼主(2019-05-12):
17年在京东众筹的,可以充电的五号电池,也能当应急充电宝使用,1.5v时容量是1250mAH,5V是多少就没测过。
众筹了两节,有一节有点小问题,拆开研究下。

下面准备开拆,外观,和普通五号电池没区别。

黄色帽子可以拔出,直接插入USB口充电,这点还是挺方便的。

小机关,USB的口里面可以伸出一个Micro USB,前几年的安卓主流。

看看清楚,Micro USB口,因为装了这个,插入USB的A口充电时,阻力比较大,有点吓人的大,每次充电我都担心插坏母口。

下面正式开拆,先扒光撕皮……铆接的,螺丝刀都不要。

直接力大出奇,还不小心把负极扯掉了。

担心短路,直接把正极也剪断吧。就成了这么三块。

PCB上就这么几个元件,不知道做啥用的。

PCB的另一面,有两个电感和LED。红灯,充电时闪烁,常亮充满。

拔出电芯,3.7V,容量只有430mAH,好小啊,升压到5V的话,果然只能应急。

问题主要出在这里,这个探针的焊盘铜箔脱落了,但是没断,家里的704硅胶干掉了,没法使用了,暂时维修不了啦,先扔一边吧。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失望了,不详细研究了,上个全家福。

做工感觉很粗糙,当时众筹39两节。充电大约要半小时,之前一直放在剃须刀里面用,偶尔也放在小朋友玩具内,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1.5伏的时候也只有430ma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伏的时候也只有430mah

430*3.7/1.5=1060,这是不算转换损耗。

网友C:
无损转换也不过1060,不知道1250怎么算出来的,由小见大,这厂家不地道

网友D:
是升还是降啊,

网友E:
壳子标1250,实际就1060,还没算损耗,虚标太严重了,能有900就不错了。

网友:
之前有个聚吉1.5V锂电池也类似,只不过共用正极,可以1.5V输出,放到专用电池盒充电。金特力锂电池结构更复杂一点,1.5V凸头输出,凸头旁有一圈凹陷环形,跟专用充电器一圈凸环配合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损转换也不过1060,不知道1250怎么算出来的,由小见大,这厂家不地道

按4.2V算,甚至按4.35V算就有了。

网友F:
没见过内部结构,但差不多想象到了。功能太多反而浪费了有限的内部空间,如果取消USB公头充电和升压输出功能,只设置MicroUSB母口充电,内部可利用空间会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伏的时候也只有430mah

反正容量不大,现在主要用到无线鼠标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3.7/1.5=1060,这是不算转换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升还是降啊,

老哥,升降都有哦,当干电池就是降,当应急电源就是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内部结构,但差不多想象到了。功能太多反而浪费了有限的内部空间,如果取消USB公头充电和升压输出功 ...

另外有一个牌子就是这样的,但我只买了七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子标1250,实际就1060,还没算损耗,虚标太严重了,能有900就不错了。

大家都懂的,不虚标就不正常了,多少的问题。

网友:
估计里面就是两个降压吧..5-4.2,4.2-1.5?

网友(2021-02-06):
虚标电池容量

网友:
现在已经有量产上市的,倍量推广的比较多。我买的品胜的4个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