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帖来临,坑爹某泰主板第3波,求解释为什么显示器会坏

楼主(2019-05-12):
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映。。泰主板的问题。因为烧硬盘,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电源问题,不过显示器也报废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我这台主机我非常非常少用,几乎是不用,总使用时间我估计不会超过2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非常不爽,就是映泰的这种服务态度真的是很差劲。我家的这个电路我也测过了,一般时候电压在230伏左右,230伏差不了多少。电源频率测的是50赫兹,这条线路是直接从入户总线过来的。入户总线是小区的总线配过来的,现在这个小区,这期的工程交付到现在也才有两年时间,也没有什么电焊呢,还有劣质充电器在这条线路上工作,而且那个损坏的显示器我测量了一下,那个电源适配器是19伏1.3安的,我用万用表测量那个适配器,19伏输出没有坏。而且我另一台电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用了有4年了,

前几天那个映。。泰b360主板反厂回来发现硬盘被烧了之后,被一气之下就砸了。买了一块华擎b360hdv主板。先说说那个固态硬盘的卖家吧,人比较好说话,那个固态硬盘我返修给他了,他说他反厂时间要比较长,直接给我换一个,后来我说我主板明天就到了,急用你给我发顺丰吧,我就给他补了8块钱运费,发了顺丰快递。结果第1天弄错手机号码,第2天忘记发,第3天下上班,直到现在也没给我发过来。应该要到明天他上班才可以发了。(这个也不能说他什么了,这么快换给我,给我发,邮政应该今天到了

楼主:
这帮主是不是想坑我的?我加了一点字,下面的就没有了,重新说一下吧,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买的那个华擎主板就到了,然后就装机吧,先从笔记本上插一个硬盘过来试下机装了一个win10的系统,然后装好系统,发现鼠标滚轮用不了,还以为是驱动的问题重新装了一遍驱动,发现还是不行,后面用另一个笔记本鼠标试一下,才发现是鼠标的滚轮坏了但是这个鼠标的滚轮在电脑坏之前的一天我还用着,并且旁边的两个键还很完好没有坏今天早上用530清洁剂处理了一下还是不行,就不管了吧,这个鼠标联想的。也没有用多长时间。
不过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早上更坑爹的事来了。因为新主板我想试一下机,就弄了鲁大师的压力测评。温度稳定50度。后面呢,今天早上我起床,看了一下电脑运行正常。后面9:00家里人报告,电脑运行正常。11:00我回家发现。主机休眠了。组织休眠也没多大事,就开开呗。不过开机我吃完一顿饭都开不起来,我用的玻璃机箱,下面的风扇,正在发光转着呢。这个怎么回事呢?主板又坏了?这次是华擎的b360HD v主板,虽然比较低端。非也非也,倒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行。没办法,爬床底拿出神器。这个神器就是5米长HDMI线。直接接到电视机,竟然进入系统了。进BIOS也没有问题,怎么回事呢?经过一番苦苦排查之后,居然发现显示器坏了。这个显示器今天早上九点多钟还在用呢。因为出了点问题我已经发过一次了,不过有一些文字被删掉了,也要洗澡了,就简短一点说一下情况吧。显示器有指示灯显示。按电源键,由无色到浅黄色再到黄色。接笔记本笔记本有被连接提示。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显示器背光一直没亮,更没有说aoc显示了,没有办法,没时间没精力折腾反厂吧。联系京东客服取回。这个显示器我估计使用时间不会超过48个小时,通电时间不会超过144个小时。而且我家里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显示器,已经用了4年了。用万用表测量这个显示器适配器正常。标称19伏1.3安输出。测量电压有19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47这个是第2个帖子。

这个是第1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28

本来准备装矿机电源的,后来考虑了之后,装了长城的电源,京东买的。

楼主:
那个鼠标滚轮我用530清洁剂喷了,也没有用。就是喷那个鼠标轴插的那个地方。

网友A:
“映泰的这种服务态度真的是很差劲”

此话怎讲?

同时显示器也坏了大概率是电源问题,要么当时市电波动太大,要么ATX电源质量不行

网友B:
电源问题能全归到主板上……感觉好激动的样子。

网友C:
确定这是鼠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定这是鼠标,,,,,,,,,,,,,,,,,,,,,,

超廉价鼠标,精度懒得一批,移动鼠标时指针那个飘啊。捡了一个这种鼠标,被我拆成零件了,光感直接垃圾桶

网友D:
楼主还用大水牛电源?这破电源还是换掉好点,买个牌子货吧

网友:
烧硬盘找电源去
主板又不给硬盘供电

网友E:
主板能烧硬盘? 硬盘和主板链接只有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能全归到主板上……感觉好激动的样子。

你哪个眼睛看到我说话好激动了?不高兴肯定会有的,我现在的态度都比较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能烧硬盘? 硬盘和主板链接只有数据呀

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电源问题比较大,那个时候用的是大水牛电源。不过显示器烧坏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什么情况。不过这个主板售后的确非常差。我现在我推测,会不会是这块主板保护的问题。通过vga线把显示器的芯片给烧了,但没有完全烧坏,过几天之后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用大水牛电源?这破电源还是换掉好点,买个牌子货吧

现在换成了长城电源。那个东西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廉价鼠标,精度懒得一批,移动鼠标时指针那个飘啊。捡了一个这种鼠标,被我拆成零件了,光感直接 ...

飘的确有点飘,勉强吧,这台机我都不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这种服务态度真的是很差劲”

此话怎讲?

我现在我盯着万用表看了一晚上,都在230伏左右。不过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显示器会坏。显示器电源也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用大水牛电源?这破电源还是换掉好点,买个牌子货吧

长城也是半斤八两

网友:
长城起码比那些小牌子靠谱点,以前用过好多长城电源都很耐用,没出过什么问题,就电容差点,用几年后很多电容怀孕了,换了又能继续战斗N年。

网友:
有可能某种原因导致类似火线和地线接反了的效果

网友F:
你要是说主板烧CPU烧内存还贴点谱,烧硬盘烧显示器,这个真说不过去,烧东西必然和电有关,所以,还是弄个靠谱点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说主板烧CPU烧内存还贴点谱,烧硬盘烧显示器,这个真说不过去,烧东西必然和电有关,所以,还是弄个 ...

我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能烧,那个适配器都没有问题,而且是他买显示器自己送过来的,谁有闲心换这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