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win10 win7 对固态写入放大的差异

楼主(2019-05-12):
运维狗  管很多电脑 最近留意了一下 发现 win10对固态的写入放大 要比win7大得多 比如  配得最多的一款闪迪的盘 用马牌的主控   用win10的时候 写入放大可以到5-10倍  把系统换成win7 慢慢的 写入放大会降到2倍 甚至追平 即 NAND写入总量的差异开始等于或者小于写入量 对MLC可能问题不大 TCL有时候写入量才1T  NAND写入总量直接多2位数  才1000个小时不到 硬盘寿命已经到70% 开始报警了

网友:
还在用机械的路过。。。。。。

网友:
关注,感觉没这么恐怖吧

网友:
win10+机械,磁盘占用100%不是没有原因的,微软那么好心?免费给你用系统

网友:
正常,不过win10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我有个2256K的SSD写入放大不到1

网友:
W10后台驻留N多服务,有一些还关不掉。具体在干嘛只有微软知道。好样不学学全家桶模式,今天给你调试下这个,明天给你倒腾下那个,全都是后台在跑,写入放大肯定厉害啊,所以机械盘装W10表现会很糟糕。到点了给你推送个大补丁,还不保证给你修补好,说不定没问题的电脑给你整出来点新的情况,用户都是小白鼠。除了打游戏或者是要用到ADOBE等几个确实在W10下有明显性能提升的行业软件外,想安心使用还是W7吧。

网友:
跟写入数据类型有关,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值

不同的使用环境

网友:
用sp900和v300的路过 之前用2246xt 放大20多倍。现在我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

网友A:
win10 带杀毒  当然写入多了
你主要启动程序都会扫毒 然后日志记录
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带杀毒  当然写入多了
你主要启动程序都会扫毒 然后日志记录
关了就好

精简的系统 已经去掉杀毒了  开机什么都不干 写入还是在增加

网友:
怕什么就乎用呀
这种问题 太难解释
是软件
你后台 自动清理碎片关了么?
还有 有没有国产垃圾软件
都是问题

网友:
我电脑上是win7 win10双系统,但win10不常用,也没注意过写入放大,反正从2012年用浦科特m3 64g开始到现在,前前后后十几块了,还没坏过固态,也不担心

网友(2020-03-10):
写入放大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写入放大  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网友:
WIN10导致很多SSD就是这么挂掉的

网友:
现在还不是用win10 的时候。下一个系统推出了win10 就可以用了。

网友:
也许微硬和固态厂商达成某种py交易,将用户的盘尽快写死,然后换新?要不然微硬最近大力推广w10么,无利不起早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 带杀毒  当然写入多了
你主要启动程序都会扫毒 然后日志记录
关了就好

写入量和写入放大,两个概念

网友:
还是要看应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