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86型暗装开关

楼主(2019-05-12):
手机库存,看到罗丝厚实,发上来看看。

楼主:
拆个86型暗装开关

都乱了,还有咋没传成功。

网友A:
这个开关结构很特殊啊

网友:
看动触片,原本设计是不从底片走电流的,可以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
我喜欢这铜的颜色

网友:
触点还没用就有点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结构很特殊啊

估计设计时其他功能,工厂省模具费用,就用上他了

网友:
这个和常见的不一样,开新模具了

网友B:
难道0欧电阻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0欧电阻更便宜?

可能是保险电阻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

网友(2022-02-27):
这是普通的开关?怎么长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