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试拆爱华jx849 磁带随身听

楼主(2019-05-12):
闲鱼淘到一款爱华磁带随身听jx849带大名鼎鼎的bbe音效,收音机能够播放,磁带电机转不走带,估计是皮带老化所致。

先照个全身照

next

楼主:
拆掉后盖侧沿的几颗螺钉,去掉电池盖的螺钉,抽出电池盖。

楼主:
从电池侧往音量旋钮侧抠动后盖,取下后盖,就看见主板电路。

楼主:
拧掉主板的三颗螺丝。

楼主:
新人发帖请多关照,每小时三个回复可恶呀!不太会操作,接着继续。
用吸锡器将红色方框里面的针脚与主板分离。
轻轻撬动主板,使主板和机芯分离。

网友:
mei;le就这样没了?大爱爱华

楼主:
我的审核没通过,不过继续发图。新人限三个回复,无奈¬_¬`。
用吸锡器使红色方框里面的针脚与主板分离。
轻轻撬动主板使主板与机芯分离。

网友:
成色还不错 收价应该略高

网友A:
好东西啊,多少钱收的?家里好多老卡带

网友:
这个皮带断的连喳都没了?

楼主:
还没有结束呢,昨晚等着三个帖子回复一个多小时,后来实在等不起睡了,呵呵

网友:
听听收音机吧,磁带老化解?都放多少年了,带子都粘成块了。

网友:
插入,字数补丁

网友:
,我要看磁头微距。。。电机微距呢。看着就舒服,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多少钱收的?家里好多老卡带

可以匀点卡带吗?运费我出

网友:
以前乡里只能买到低端的,看到别人买个自动的很稀罕

网友:
拆带仓磁头那一面 差评差评

网友:
这个还不错,有皮带安装示意图

网友:
很精巧。齿轮,色盘速度编码器都i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