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士通西门子显示屏维修求助,5秒黑屏故障

楼主(2019-05-12):
亲戚家有一台富士通西门子的显示屏一直放着吃灰,前天厚着脸皮要回来了。这个显示屏一看就是高档货,很重,非常重,我一只手拿着有点吃力。带音箱,可以旋转。。
拿回家通电连电脑试了一下,屏幕大概亮5秒就黑了,亮的时候能正常显示画面,没有花屏黑线什么的,就只能亮几秒就黑了,电源指示灯也是正常的。

这么好的一个显示屏扔了怪可惜的,那就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吧,这做工真的太好了,起码比我上次修好的现代N91W好太多了,一直拆到屏里面一张张的塑料纸,看了一下,
上下一共6根小灯管,都没有发黑的迹象,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电源看着也没啥问题,电容也没怀孕。。。淘宝找了一下配件都没有,唯一有一个型号类似的电源板。。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问问各位大佬,怎么修,怎么排除灯管问题或者是电源问题

网友:
估计放久了,电解电容有失效的,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特别是散热片附近的电容

网友A:
像是高压版保护,网上有各方案去保护的方法,临时去保护试试,如果没问题了就换背光吧

网友:
这是保护了吧~

楼主:
楼上两位都说保护了,那这个去掉保护后,能正常工作的话,还要不要加上保护呢? 还有我网上找了一下去保护的,都是芯片第几脚对地短接,不知道是看哪个芯片?能在电源板上帮忙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高压版保护,网上有各方案去保护的方法,临时去保护试试,如果没问题了就换背光吧 ...

高手请问一下,我网上找的资料了,OZ960G  2脚接地或者4,7脚短接,那我是不是只要用飞线把2脚和四边其中一个螺丝孔连起来就可以了?或者飞线把4,7脚连起来? 我真怕连了之后接电源会boom。。。。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大佬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都说保护了,那这个去掉保护后,能正常工作的话,还要不要加上保护呢? 还有我网上找了一下去保护 ...

点亮黑屏后用手机打闪光灯对着屏幕看下是否有图像,以前修过一个lg的15寸,开机正常,几秒后黑屏,用灯侧看有图像,后来拆机,上网查了资料,发现灯管高压有个50v1uf启动电解因年限太久失效了,电容外观是完好的,直观看不出有啥毛病,后来直接换了,开机ok,供参考

网友C:
有可能三秒无信号关机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三秒无信号关机了呢,

怎么可能一直连着电脑呢,,

网友D:
黑屏故障有多种,一个是LED老化,工作后高温led开路不工作,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开机后在黑屏的状态下借用外光辅助查看是否LED没有工作;
判断方法,万用表检测背光灯电压,电压正常,背光不亮说明灯光坏,电压不正常,问题在主板上

还有一种是输入信号没有检测到,进入休眠状态;
处理方法与判断,插上连接线待数据输入查看状态。

再一种是个别动容失效短路引起不工作近保护状态;
处理办法万用表测,检测电容内阻和容量

还有其他一些个别电阻虚焊,开机工作导致高温开路不工作;观察有没有发黑,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屏故障有多种,一个是LED老化,工作后高温led开路不工作,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开机后在黑屏的状态下借用外光 ...

谢谢 这么仔细的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开路保护。CCFL灯管的因为灯两头发热厉害,很容易出现虚焊,造成芯片过电压或者过电流保护,故障就是亮2-3秒,灭掉。以前笔记本屏幕这种故障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亮黑屏后用手机打闪光灯对着屏幕看下是否有图像,以前修过一个lg的15寸,开机正常,几秒后黑屏,用灯侧 ...

刚刚看了一下果然也是这样的,黑屏但是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亮黑屏后用手机打闪光灯对着屏幕看下是否有图像,以前修过一个lg的15寸,开机正常,几秒后黑屏,用灯侧 ...

是不是方的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