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BQ25895DIY锂电池快速充电板支持QC2.0输入

楼主(2019-05-12):
自从一不小心在路边捡了个这个

发现上边有个好东西 BQ25895一查资料 发现还挺牛逼 然后就想弄块板子 利用上它   又发现有5块羊毛薅  于是画板

如此这般 弄开它

过程中 烧了两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尸体

收工焊这个玩意  挺麻烦的

头子稍粗

充电电流 电压可控  4.2v 或者4.4v电池都可充
有OTG功能  输出5V2.1A还可以应急做一个怪丑的充电宝!

在线翻译出来的 寄存器说明 供有需要的的人参考 比翻看英文文档 应该稍微方便点(英文不好的人)

网友A:
做得挺漂亮的,我也有这个芯片,偷懒直接裁板子用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得挺漂亮的,我也有这个芯片,偷懒直接裁板子用了哈哈

请教,板子默认充电电流多大?板载有OTG功能吗?求指导裁的区域,别给裁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板子默认充电电流多大?板载有OTG功能吗?求指导裁的区域,别给裁费了。谢谢 ...

我粗略试了一下好像能达到1.5A左右,我捡到的板子跟楼主的还不太一样,反正沿着芯片周围画个圈,看着图纸上外围元件都差不多了就一刀裁下去了,然后飞线输入和输出就行,自己打板太要技术了

网友C:
充电板上的OTG功能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板上的OTG功能有什么用?

OTG也就是升压输出5.1v 2A(可通过IIC总线微调电压值)可以当临时充电宝 或者其他用途

网友C:
引用 楼主:
OTG也就是升压输出5.1v 2A(可通过IIC总线微调电压值)可以当临时充电宝 或者其他用途 ...

我从立创商城买的BQ25895充电宝空板上面也有OTG,难道USB输出和OTG都是升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立创商城买的BQ25895充电宝空板上面也有OTG,难道USB输出和OTG都是升压输出? ...

OTG就是USB输出 没有插入充电器时 通过电池升压 到5V 当插入充电器时 OTG输出电压等于 充电口的输入电压

你的板子 和我这块是一样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OTG就是USB输出 没有插入充电器时 通过电池升压 到5V 当插入充电器时 OTG输出电压等于 充电口的输入电压  ...

就是这块板子,左边排针座那里还没搞清楚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块板子,左边排针座那里还没搞清楚有什么用呢

那个应该是单片机的下载口吧
上面排针中 OTG是芯片的OTG功能使能端
另 这个板子 输入USB的数据线画反了 可能会无法使充电头输出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立创商城买的BQ25895充电宝空板上面也有OTG,难道USB输出和OTG都是升压输出? ...

立创商城没这板子了

网友B:
还有,哪个引脚是设定充电电流的?怎么设置让电流达到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哪个引脚是设定充电电流的?怎么设置让电流达到4A

更改充电电压电流需要单片机控制的, 无单片机控制的情况下
默认:
充电电压 4.208V(可更改范围3.840-4.608)
充电电流 2048 MA(可更改范围0-5056)
预充电 128MA(电池电压低于3V) 可更改
停止充电电流 256MA 可更改
安全充电计时 12小时 可更改

网友:
谢谢分享。。。。好手艺!折腾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是单片机的下载口吧
上面排针中 OTG是芯片的OTG功能使能端
另 这个板子 输入USB的数据线画反了  ...

还没用,谢谢提醒

网友(2019-07-25):
作为低级小白,我只想问OTG脚是连到usb座的空端ID脚的吗?CE脚又是连到哪里的   求解‘’

网友(2020-03-12):
引用 楼主:
更改充电电压电流需要单片机控制的, 无单片机控制的情况下
默认:
充电电压 4.208V(可更改范围3.840-4 ...

大师!东西很漂亮,那个显示屏是有现成的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OTG就是USB输出 没有插入充电器时 通过电池升压 到5V 当插入充电器时 OTG输出电压等于 充电口的输入电压  ...

大师!东西做得实在太漂亮了,显示屏有现成的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东西做得实在太漂亮了,显示屏有现成的买吗?

这种彩色OLED模块 淘宝好像有 你搜索一下,我的是之前在老王家买的屏 自己打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