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 我有个36v的锂电池 能不能再淘宝买大功率升压板到48v来用 能吃的...

楼主(2019-05-12):
想问下 我有个36v的锂电池  能不能再淘宝买大功率升压板到48v来用 能吃的消吗

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大电流?负载又是多大电流?给电瓶车用?这样效率太低  ,还不如改控制器,虽然功率小了些。

网友B:
看图片,感觉这样的不行。用在哪呢?功率不大估计可以,大的话,估计不行

网友C:
只要电流适合,就能用,不过大电流的板子不便宜哦,如果给电动车用的话你得好好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流适合,就能用,不过大电流的板子不便宜哦,如果给电动车用的话你得好好计算下 ...

我还看了这样的  按目前车上 计算 48v*20a  960w     按计算大点1200w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这是37的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感觉这样的不行。用在哪呢?功率不大估计可以,大的话,估计不行 ...

升压后放电瓶车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大电流?负载又是多大电流?给电瓶车用?这样效率太低  ,还不如改控制器,虽然功率小了些。 ...

好像说是最大电流15a

网友D:
改一下控制器欠压保护,直接36v供电,车速稍微慢一点而已
升压的话,电流需要要参考根据控制器限流,还要留一定余量,升压模块输出电流最少20A-30A,成本高昂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控制器欠压保护,直接36v供电,车速稍微慢一点而已
升压的话,电流需要要参考根据控制器限流,还要留 ...

嗯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看了这样的  按目前车上 计算 48v*20a  960w     按计算大点1200w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这是37的质 ...

要看评论,,起码要有个品牌,我一般都从相对熟悉靠谱的店里买东西,或者朋友推荐的优先哪怕贵一点点,不淘气。淘宝水也很深,另外不要光看额定功率电流,还要考虑启动电流是正常值的3倍甚至更高。多看几家多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控制器欠压保护,直接36v供电,车速稍微慢一点而已
升压的话,电流需要要参考根据控制器限流,还要留 ...

没错,改控制器靠谱。升压板各种虚标,不适合电机用

网友E:
要是能把你36伏的卖了收个48伏的锂电回来不是更好吗,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把你36伏的卖了收个48伏的锂电回来不是更好吗,哈哈

其实也可以不改控制器,把电门信号后面接升压板,欺骗控制器检测电压的电路,一样能工作,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会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也可以不改控制器,把电门信号后面接升压板,欺骗控制器检测电压的电路,一样能工作,就是电机的输出 ...

嗯  我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把你36伏的卖了收个48伏的锂电回来不是更好吗,哈哈

票子咯  没票子洒

网友G:
还有个办法是看原来36V的电池组是如何组成的,如果是小单体多并的,可以重新调整串并联凑到48V

网友H:
可以升压后给原车电池充电,想靠这个带电动车还是算了。起步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办法是看原来36V的电池组是如何组成的,如果是小单体多并的,可以重新调整串并联凑到48V ...

我想想看怎么弄  这样好像要加保护板 要不负载会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升压后给原车电池充电,想靠这个带电动车还是算了。起步电流很大的。 ...

估莫急500w以内  启动电流的话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想看怎么弄  这样好像要加保护板 要不负载会骚吧

把内芯拍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