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请教一下CE跳线问题

楼主(2019-05-12):
两个60G的盘两贴片,打算合并为一个120G的盘。
直接焊上不行识别不了。请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短接ROM(不短接就会工作在原来的两颗粒上),重新打开软件扫描SSD,然后看ID是否识别全了

如果没有,需要改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短接ROM(不短接就会工作在原来的两颗粒上),重新打开软件扫描SSD,然后看ID是否识别全了

如果没有, ...

请问跳线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跳线怎么改?

以2246的经验来看,单CE不需要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跳线怎么改?

这片子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单CE的啊,两片不是已经识别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2246的经验来看,单CE不需要跳线

我是四片,加了两片上去。
因为我是两块一样的盘,60G,打算改为120G,但焊上两片后,所有通道识别不准确。确定焊工无问题。估计是CE跳线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四片,加了两片上去。
因为我是两块一样的盘,60G,打算改为120G,但焊上两片后,所有通道识别不准确 ...

从正面看,左下四个贴中间两个,右下四个贴二四(从上往下数)。之前我做的4贴的2258XT,29F64B2AMCMG2,2CE的片子,就是这么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