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钩子锁+20190510(今日一更)

楼主(2019-05-12):
20190510
    一上午没人来,下午来了不久,也是无聊,街上都没人,于是看视频吧,

   结果,没一会,来了个抱着孩子的有些胖的白半袖背心的小伙子,跟着个老太太

   老太拿着个锅,小伙子进来问,“师父,咱这修电锅吧?”我说修,

   于是,男子将孩子放地上,老太太带着,他接过锅,进来。那祖孙俩在外边,我也没好意思关门,也不知道她们进来不

    问小伙子,这锅怎么了,他说,反正用着用着就不过电了。

    于是,拆开,就对角俩螺丝上着底盖,拆开一看,貌似没事啊,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不是插座的线断了就是虚了,脱锡。再者,就是干烧温控触点损毁。

    经过打草惊蛇一般的检查,拨弄,故障点就浮现出来,正是插座到干烧温控的一个螺丝处,那插座的线应该是个线鼻子,

   这线鼻子不知道是怎么腐蚀得,下面螺丝跟拧螺丝的桩片都锈蚀了,

   螺丝拧不动,这种锈,还是在高温下导致的严重氧化,产生的肉松状的锈,但是很顽固,经常把螺丝锈住(或者说是被焊住了)

   螺丝根本拧不动,那铜线鼻子从螺丝帽那里开始烂,之间的洞整个大了两号,压不住了,

   且线已经从线鼻子上烂掉了,就是这里出问题了,

   拆下温控器,将另一头的螺丝和线鼻子拆下,单独测这个温控器,有点虚的样子,

   通的时候,不是持续的......而是不规则的.-...-.-..-没规律,

   于是,本打算换掉它的,考虑到这个锅比较长的使用时间了,有没有必要换呢,

   虽然说,换了就多收点钱,要是这样的话,那电源口也得换了,岂不更能多收点,

   但是,又想到,尽管如此,毕竟那俩东西都不是那种烧蚀的损毁,这温控器手里只有俩存货了,

   眼下不想进货,单独买几个,不上算,按它们的十块钱给三四个包邮的话,成本就显得高些,

   还是放一阵,攒点需要的东西再说吧,这个没事就不换了,

   再者,不坏楞换,总感觉良心不安,算了吧,

   于是,将触点用800目蹭了蹭,没有这种情况了,

   又将插座的那根线拧在温控的那锈蚀的,已经蹭过一阵的 地方,俩螺丝都换新了,拧好,将温控固定好,

   这位真是个十足的低头族,我这边修着,他就在那坐着玩手机,把老太太和孩子丢门口,

   哥们,你心够大的。不过,我很欣慰,这比起那死瞅着你干活的监工大人们,这位,属于那种没有城府,心比较干净的人,

   就如我去找忘年交老寇去修车子,还有老寇来找我修充电器啥的,

   我们该聊什么聊什么,不去刻意的瞅人家怎么干活,省的有偷艺之嫌,

   我给老寇修充电器之类,甭管什么吧,修好一个,他就给5¥,

   所以,不管是补焊个锡点子,还是飞线,或者修补印刷保险,反正只要不是炸的稀烂的那种(那种就直接送我拆件去了)

   他反正是不让你白忙活就是了,反正就算是换个400v滤波电容,也不多给,

   嘿嘿嘿,所以后来再遇到换实体件,就让他出废板子拆。

    而我找他修车子,这位是不管那套,比如,我最早修车子断几根辐条,又打算换正常飞轮的花鼓,

   人家可没工夫给你挨个去拆辐条,直接大钳子嘎巴嘎巴的一通剪,满地都是断箭,

   然后,拿出新的花鼓,辐条,开始换,编筐。

   当然,他换的辐条确实可能软点,差点,隔三差五的就坏几根,攒够了4-5根就不敢再骑了,小心翼翼的骑着去找他换,

   再换,我以为又嘎巴嘎巴的换呢,结果,再来就一根根的剪弯头那里的那个疙瘩,好像就没留疙瘩,再修正一下弯头多弄几个弯,然后穿上去就行了,

   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咱不废话,咱要的是结果,

   我很看不上那没事瞎指挥的,你说你要是那么能,你找我修啥劲?你自己不就修了?

   少跟我吹啥没表没烙铁,我这都有,你有脑子吗?你脑子的神经元够数吗?

   既然是求人,就有个求人的礼数,人家干了这么多年了,用着你去说三道四,挑肥拣瘦的?

   你能耐,咋不自己干呢?对吧?一个师父一个传授。杀猪杀PG,各有各的杀法,小鸡不尿尿,各走各的道。

   技不如人,要么拜师学,要么花钱让人家给破财免灾,就是这样。

   个人认为,偷艺是可耻的,所以,人家修东西,看看也就算了,如果估摸着自己学不来,就干脆别瞎凑合,穷对付,放手让人家去做好了。

    所以,这位小伙子就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像修的不是他们家的锅一样,

    如果我要是存心想换,这种人,还真不会跟你计较,

   但是,这种事,不想做,这锅真的有些年数了,换了新件,还不知道锅能用几年,

   算了吧,修上让他们用去得了,咱挣咱的修理费就行了。

   于是,蹭触点,修利索了温控,搭俩螺丝,又拧好线,插上自己的线试试,着了,

   但是500W那路没电流,估计是加热环坏了,一测果然,跟他说明白,

   他一个劲点头,“就是说,现在没有这个500的了呗?我明白明白。”

   “没关系,平常净碰到800的一路坏的,最厉害是800和500各坏一个,只剩下个800的,

   你这个是特例,只坏了500,还有1600,煮饺子勉强够用了,

   按说呢,这温控不强了,都锈了,那插座呢,插片那边也都油腻啥的弄得接触未必太好了,

   不过没明显烧糊的意思,正常的情况下也就都该换了,看这锅有年头了,

   担心一下换两个大件,你们家老太太再心疼,能省些就省些钱,

   本身也都不是那种死坏的样子,修修还能凑合用,如果下次再坏,哪个不行咱换哪个,啊?

   放心,只要锅还能加热,咱就有办法。”他一个劲点头,试好,装底盖,再试一下,交活,收今天的第一笔钱,10¥。

    打发他们走,送到门口,老太太问了声修好了?小伙子点头,老太太冲我感激的笑了笑,让孩子“跟大大再见。”

   小家伙被扯着手,还冲着我笑着,不愿走。我伸出手逗弄她,她就乐。

   两三岁的年纪,还不是淘气的时候,不烦人。挺温馨的祖孙三辈。

    回来继续写作,不到6点吧,来了一位,穿黑色半袖背心蓝色牛仔裤,挺着急的样子:

    “哥,能修电动车不?”

   我心说,等了好几年,可算是又有电动车修了,老天爷啊,总算开眼了,饿不死这瞎眼的瘸腿的,断翅膀的家雀了。

   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能在十分钟之内把这车子的电瓶口和线都换了不?”

    我表示有点为难,只能尽量试试,咱毕竟干活慢,一旦要是干活有压力,就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

   所以,特别不喜欢赶堆,一旦有两个或者三个活都赶一块,我就手忙脚乱,连说都不会话了,手还哆嗦。

   貌似就像我上台表演个节目一样,手足无措,很紧张的样子,

   就如同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头一年,刚2个月转正了,给发了2450的饷,

   结果就赶上给泰华做一批三用灯,我受二把手委托,进行节约化改造,

   结果,出事了,每个灯都照做,使用RC降压,代替3W横流元对3XAA的1500MAH电池阻进行充电,理论上是没问题,

   但是牵扯到声光控,常亮灯和电池灯三者的互切电路,元件毕竟多,参数误差积累,且声光控独立使用没问题,

   但是涉及到这三者切换,不能随意改造,否则,一点误差就会引起麻烦,

   按我的意思,一个灯一个调整法,这个供电虽然省下6¥,但是埋下隐患,调试不便,

   这孙子,认为一切都应该是批量生产的东西,最终,因为一个半波从220降压的限流电阻823,引起了各种毛病,

   比如,不适应高电压环境,高电压下灵敏度高,风声鹤唳,

   整个楼一点空气对流都引起灯的此起彼伏的亮灭,从下往上看,就跟踢死狗舞厅一样了,

   所以,改造完,这沟槽的见人就夸我,ZKW来了,一个灯就给省了6¥的成本,6¥啊,5000个灯就是3W啊,

   于是,我成了大仙,

   可是,随后鬼闪事件,我就开始被狠劈,也是这厮,ZKW,你怎么回事?你看你弄的这玩意

   (他就不说,他瞎指挥,我可没让你批量这么改,并的823必须根据电路综合结构,进行合理化的调整,还必须是在220加减5V范围内,

   新楼都256V了,能不出问题吗?

   于是,我点燃了火,可是,我却无法控制它,

   因此,我TM就成了三孙子了,成天被大会小会的批斗,

   我庆幸,生我那年,四人帮已经倒台快一年了,想不到,新世纪,我还要被批斗,

   他就恨不得有个铁高帽,铁牌子给我挂上戴上,上面写上打倒反葛明科技权威ZKW,

   再踏上几百只脚(算起来单位有200只脚就不易),让我永不翻身。

   唉,想想真是心寒啊,功是你领,祸让我当,这就是20年前我认识的那哥们,6年前的雇主吗?人性本恶。

   于是,加班加点的把拆回来的灯挨个的改,调整,还是得用我的电路,让我进行改造

   于是,又加了12V稳压管卡住电压,用这12V去对镍氢组进行限流充电。

   这样,适应范围有了改善。加班一个半月,完成了前期2000个灯的返修,新做的灯也按我的补丁方案进行改进,

   尽管仍然有不合格的,那就得我亲自调试了,NOV-2013,光棍节前夕,以为这件事过去了,二把手仍然不肯放过我,

   还是动不动就把黑典型牵出来训一顿,美其名曰一把手都要把我撵走了,是他把我留下来的

    (哼,不客气的说,当时死乞白赖请我来,也是你,

    你是实在找不到这么低工资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压榨跑了好几个,

    研发不下去了,才想起老朋友我,你没找到下一个靠家,你会放我走?)

    NOV当月,我以为大难临头了,可是,一把手那边还有其他一楼二楼的同事们,根本没有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很轻松,

   办公室的妹子们,还跑三楼车间这边,要求我们每人都出个节目,身为多才多艺的菜籽的我,自然被同事们要求以一敌三,

   你是二把手的嫡系,文武双全,你不多出几个节目啊?

   所以,第一届联欢会上,轮到我出节目了,我讲了个能想起来的,比较短的古代笑话,

   然后,朗诵了07年春,在廊坊的时候,写的咏梅:

   “妍蕊含香淡雪埋,青枝空瘦花自开,馨香四溢红如火,引得怡红公子来。”

   说实话,从接过话筒开始,我的腿和身上都在哆嗦,眼睛几乎就剩下一条缝了,脸上的肉都哆嗦,太TM紧张了,

   得亏CCTV,HSTV啥的都没现场录像,不然,我那模样估计比便秘还难看啊,

   这一忙起来,也这样,我这单核单线程的大脑和身体啊,实在是干不了双核四线程的活,也别提啥高速缓存,堆栈了,整个就是串行运算。

   (故事追忆完毕,继续正题)

    我还跟人家说,没这澳柯玛的梅花头呢,结果,拿出去就是一根梅花头线,

   这哥们说了,是说没这电瓶上的坐吧,没事,先换上线再说,我赶时间,去接孩子,十分钟必须弄好,

   我说,接孩子,你去接就是,回来也差不多换完了,

   他跟我说了,平常都是孩子他妈去接去,今天说是有事,回来晚,让我去接去,我满口答应了,

   结果我一看车子没电,昨天刚冲的电,赶紧找你来给看看吧,

  时间太紧,你只要让我能去了能回来,明天再换那几样也行。

  这线多少钱啊,我先把钱给你,于是,扫码,先给了15¥。

    于是,我让他插上插头线,我测电瓶电压,带个50w灯泡,

   一会22,一会28,一会37,最高44,这TM啥玩意,我说,电瓶里边有毛病,换了也没用,赶紧拆开吧,

   于是,我搬出工具箱来,工具随便用,他帮忙拆壳子,我则找到了品字方头线和品字电源口,

    我这边剪断插座接线,他那边拆壳子的胶带,他说这个车子是买的旧车子不强,想着再买个新车子呢,你这有吧?

    我说,我自己还骑变速车呢屋里倒是有个二手艾玛车子,放了好几年了,电瓶估计完了,

    好车子9新的比德文,从16年门市搬家,到17年十月一前后,放得净土,也没人骑,让我们老太太送人了,

   没脾气,外甥女,咱能说啥,好歹咱也是舅啊,

   我们老太太病了住院,人家她妈伺候我妈那么尽心,我小时候还是我这表姐和我大姨带大的呢,咱能说啥,给什么也应该。

   何况,还是征求我的意见了,表姐要给我500块钱

   (连车子,当初350收的,带炮弹烧煤球的那新式炉子,国家不让点炉子了,头一年老爷子花了100多买的,都给她了,我这用不上了。)

    我没要,二丫头能考上廊坊的学校,回来就当了“踢车”了,虽然是教小学的,也可以了,跑远道这车子不行,近道没问题,

   何况当初收的时候就是几个月的新车子,没修没动过,所以,车况好,我放心,

   不存心作死,搞特技、带着全家上去孔雀开屏的话,不会出问题的。就算当舅舅的给她的小礼物吧。

    拆壳子比我利索,我哆哆嗦嗦的还没拧上线呢,他拆开了,经过检查,这些电瓶都有少许漏水,

    尤其底部那个电瓶,黑线断了,有句俗语咋说来着:“裹不出塑料”,

   还是“裹(裹这个音,不知道哪个字,本地方言中,当咗,吸讲,这样这句变造是俗语就搞笑了吧?)不出饲料?(裹不出锁料)”

    于是,烧烙铁,将电瓶上的焊锡咔嚓走,重新给线镀锡焊接好,问题解决,

    给他大胶布粘壳子,我则赶紧上热缩管对接线,也甭焊接了,拧上得了,反正怎么也得缩。

    处理好,他那边也把线换了,用胶带缠的,也很随意的缠缠就得,不费劲折腾了,回家自己有胶带,实在没时间了,

    于是,我说这插座比你原来的插座大一点塞不回去,干脆你先试好了,能转了就固定,我去找俩长螺丝去。

    他试试正常,非常好,于是,我找来俩尖头十字的那种黑色的木螺丝,装修门窗螺丝,给他固定在壳子上,

   这哥们美坏了,说明天还得找你给充电器换线,

   (看来这位也门清,不是棒槌,没盲目的自满,不然,回家了可就没法充电了)

    于是问我再给你多少钱,我说,再加个座钱就行了,给5¥得了。

    他进屋刷了码,付款,我也给拧好螺丝固定好,他说已经过去了啊,我赶紧走,已经晚了。于是,绝尘而去。

    回来看手机,又TM断网了,只好启用流量,果然,一个15,一个5,也到账了,

   这就是今天的进项,哦,还从微鲤那边提现了一块钱红包。

    今天看来就这样了。

楼主:
   无意中从自己的库存里找到这么个勾锁,上次民歌要找的,应该就是这玩意,无奈这个没钥匙,于是,准备拆开修锁,顺道拉郎配把钥匙,

    第一步,从后边,拆下卡簧,取下钩子

    第二步,挑开白色盖子,就看见里边的回力弹簧了

   第三步,取下弹簧,锁芯就活动了,直接从前边抽出,

   这就是拆开后,全部阵容

   以上只是拆,至于装嘛,就反其道行之,当然,得准备一把开槽方向对应的废旧钥匙,算是给这把锁搞个二婚吧,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钥匙合适不合适,只有锁知道

   因为没拍回装的照片,大家就脑补吧

   将5个作为珠子使用的带孔金属片依次放入1-5这5个槽中,插入钥匙,在哪个槽合适,就会上下都找平,不突出也不洼陷,这是最好的状况,

   依次给5个槽把这5个所谓珠子都试一遍,找出尽量多的可用的珠子,按顺序排列,如果中间有找不到合适的,要留空,尽量都用上,不行就找以前拆的这玩意去试试,最终,找到5个合适的,装回去,步骤参照拆的顺序,逆序安装即可,装完试一下是否顺滑,如果很理想,就彻底OK了,一把锁,终于又找到另一半,成家了

网友A:
原来是77年    哈哈  叫我哥哥

网友B:
唉,天天这样的生意能挣钱吗?

网友C:
修锅10块钱。电瓶车20.加一起,30块钱的进项。扣了本钱,房东就又该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77年    哈哈  叫我哥哥

你是俺蝈蝈么?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天天这样的生意能挣钱吗?

比没有强点就行了

网友:
未阅  未阅  未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77年    哈哈  叫我哥哥

咋算出来的  那我比你俩都大  你俩该喊啥呢

网友:
修锅什么的真不赚钱,换点别的技术含量高的修修啊

网友:
开个电动车修理部,都比修锅赚钱啊!搞技术含量高点,或者活多些的。

网友:
先回再看
关键是手工费太便宜了
然后就是该换的件不换
应该就算他不愿意换件也要尽量忽悠他给换件的

网友:
我就喜欢偷艺 看到感兴趣的就偷偷看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锅10块钱。电瓶车20.加一起,30块钱的进项。扣了本钱,房东就又该担心了。 ...

有胜于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算出来的  那我比你俩都大  你俩该喊啥呢

蝈蝈蝈,哈哈哈

网友:
老哥实在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咋算出来的  那我比你俩都大  你俩该喊啥呢

蝈蝈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蝈蝈蝈。。。。。。。。。。。。。。。。。。。

别叫了 再叫我就变蝈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算出来的  那我比你俩都大  你俩该喊啥呢

我庆幸,生我那年,四人帮已经倒台快一年了           不认真看      差评

网友:
这期故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