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用了24年的松下冰箱门开关

楼主(2019-05-12):
风冷的,里面的风扇不转,发现是门开关的问题。拆下拆解开清洁干净里面的微动开关触点装回问题解决。

网友:
跟鼠标微动开关的大致结构一样啊

网友A:
双门160型?还是旧标N头?

网友:
时间长,氧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门160型?还是旧标N头?

昨天没有去礼乐摆摊?

网友C:
开关的接口设计不错,类似模块化可快速更换,结构好像类似电话机挂断开关。我家的风冷冰箱最大问题是,几个月和几天潮湿后风道结霜,摩擦扇叶很响,要是有定期快速加热,给风道除霜的方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的接口设计不错,类似模块化可快速更换,结构好像类似电话机挂断开关。我家的风冷冰箱最大问题是,几个 ...

百度,加热线。坛里有人改过,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没有去礼乐摆摊?

给你认住了。有去,交易量50多元。也买了40多。

网友:
微距拍的真好啊,,

网友(2021-08-19):
7几年买的哦。质量不错

网友: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质量

网友:
把灯泡功率换小点,也许用时间长点,不过看上去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11-22):
这一个小东西   要是自己不会  售后来估计收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