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威克士20v电池充电没反应,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9-05-13):
电池是绿色worx20v,5.0ah的,测试有电压内阻正常,放进工具能正常工作,放进充电器无法转换成充电的红灯,充电器经其他电池测试正常,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最好能提供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难道是保护板有问题  有机会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A:
很明显,电池正常、充电器正常;那只有保护板不正常了

网友B:
保护板有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充电MOS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有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充电MOS死了

电池拆开是这样的,板子好像是固定了的,应该检查哪里?怎么检查

网友:
你如果没有电路基础还是找个专业的查吧,动力电池可不好玩,搞不好就烟花

网友:
用B6直接冲

网友:
扒开那坨白胶,看看mos是否有问题?

楼主:
请问b6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池正常、充电器正常;那只有保护板不正常了

保护板问题?那怎么修,要换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有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充电MOS死了

那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2019-10-29):
BS脚加一个47K电阻到电池负极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现在插上充电器亮什么颜色灯?绿色?红绿闪烁?
你测试电池5组单体的电压各是多少?看是不是有一组电压明显低很多?

网友:
这货没啥保护电池只有检测电路 控制靠充电器或机器  测量异响T端电压  可能是温度检测坏了  直接串个10K电阻可能就好  只不过没保护了

网友:
算了,新手不要瞎搞,正版上有很多正负极,连到之后,哼哼哼,你懂得,8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