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另类U盘?

楼主(2019-05-13):
这个是什么东东,带个2GU盘

网友:
IDE接口的,挺新潮啊

网友A:
这算不算固态硬盘的鼻祖

网友:
以前就叫电子盘、DOM盘,一般工控机或者软路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不算固态硬盘的鼻祖

不过可能诞生日期不算

网友:
电子盘,小型工控机用得多,还有用CF卡当电子盘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原始的SSD啊

网友:
工控机用的DOM盘,和内存卡类似,没法和SSD比

网友:
可惜容量太小,4g还可以装个98

网友:
做软路由利器

网友:
历史挺久远的,应该只有在废品站才有吧

网友B:
我也拆过一个一样的,但我的是三星1G的SLC芯片,想改U盘用到黑群晖上的,可惜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主控

网友:
IDE电子硬盘,机床电脑经常用

网友:
DOM 盘。以前工控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拆过一个一样的,但我的是三星1G的SLC芯片,想改U盘用到黑群晖上的,可惜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 ...

就算找到主控了,这1G容量能干啥

网友:
CF盘吧,工控机或者PC104构建系统的系统盘吧

网友:
ide电子盘,工控上的

网友:
IDE电子盘,装个软路由玩玩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