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分二无线插座

楼主(2019-05-13):
前天有坛友发一个一分四无线插座,和我这一分二比质量好不要太多,刚好在拼夕夕有个优惠卷,这一分二无线插座等于几毛钱撸的,当然原价也是4块多包邮,就像坛友常说这么便宜还要什么车?下面发图吧。

2用,可以做加夜灯款

不要跟我说磁铁吸不了就是铜,用不锈钢类磁铁也一样吸不住。

传说中的防雷款。。。加一个压敏电阻就能防雷?

不出所料,开关接触片也是用不锈钢类代替,磁铁验证再次受到考验。

坑爹插座里面一样是不锈钢类的

可以说这插座非常垃圾,不试也知道,外壳是普通塑料,这种插座非常不安全,拆完留下压敏电阻和指示灯,其它都丢垃圾堆,最后啰嗦一下,拼夕夕里买插座还是悠着点

网友:
谢谢分享,长姿势了,以后一分钱也不会支持垃圾的。

网友:
还不错了,最起码地线给你焊上了,二极管还套了个热缩管

网友:
拼多多还一直没去买过

网友A:
不锈钢的?
这个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
这个真没见过

不见铜,磁铁又吸不了,只能判断不能吸磁铁的金属,如不锈钢就不能吸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见铜,磁铁又吸不了,只能判断不能吸磁铁的金属,如不锈钢就不能吸磁铁。 ...

拿万用表打打电阻试试

网友:
这做工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
确定是不锈钢?不会是铜镀镍或者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