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L-03蓝牙小音响改充电口

楼主(2019-05-13):
这个小音响以前拆过,当时就有坛友说把充电口给改了。当时嫌麻烦就没动手,结果媳妇把mini USB的充电线给丢了,没办法只能把充电头子给改了。
外观

底面

扬声器

电池和功放板

功放板正面

24C02,这个也是带播放进度记忆的

NS4158数字功放芯片

芯片

用热风枪把mini USB吹下来

mic USB 焊接上细铜线

焊接上,充电测试

这个孔有点小了,把孔给扩大了一下。

网友:
焊点这么小,居然能改成功,佩服

网友:
找根充电线比改口方便吧!

网友:
这样焊不太结实,最好再用胶粘一下.

网友:
原来是什么样子???

网友A:
改了好,现在基本上找不到miniUSB线了

网友:
地线就固定两脚,注定还要返修,安卓接口的牢固程度远远比不了MINIUSB接口,更何况你还是这样简单的来固定

网友:
感觉好像不牢固的样子

网友:
网罩里面生锈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好,现在基本上找不到miniUSB线了

几周前,在摊上顺了个 micro USB转 mini USB的转接头,可惜只是转了正负极。

网友:
感觉这固定有点欠妥啊!

网友B:
电池不大但想不明白为什么能供电 那么 长时间,手机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大但想不明白为什么能供电 那么 长时间,手机就不行呢

手机的屏幕芯片都是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