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线管和瓶盖做个充电适配件,方便给非圆柱形电池充电

楼主(2019-05-13):
为方便用魅色、耐杰等充电器给非圆柱形电池充电,虽然之前做的测试线组合起来也能用,但有接触电阻,还是单独做吧
本来也可以在每个充电器里都装插座,但因为懒和通用性,就做一个,毕竟也不是经常用

适配件体用这种PVC管,穿线用的细管

瓶盖一个,来自小瓶装洗手液

分别做正负端,加工一下

PVC管接正端削成楔形,以便粘接

摆个POSE先

准备0.75的线和接头
原谅偶,负极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绿线或黑线,将就用黄线了

夹子焊接后用热缩管包一下,可以防包皮滑

开孔,穿线

正极用的电池仓触片,负极用的圆垫片

两端都用免钉胶粘好

粘好两端盖子就OK了

装魅色里就这样

充个电试试

0.5A

用1A

最后标上+、-就完工

简单做这样一个适配件,大大小小的电芯或电池包都能方便充电了
3.8V的电芯也可以在魅色上充电,耐杰上测试容量了(耐杰不支持高压电芯)

网友A:
好有创意改天山寨一个

网友B:
不错,不用夹子了,稳固

网友C:
原来这样搞也可以啊

网友D:
元首捣鼓的东西不少啊,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快没地方了吧?要不搞个活动送送?

网友E:
这个创意好,改天也山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创意改天山寨一个

简单,欢迎山寨

网友F:
有点意思,拆个18650留下外筒边上打个孔,找个木塞子中间打个孔塞个正极焊根线,从里往外穿过外筒引出正极,塞子挤进去,外筒再焊根线当负极也行~

网友G:
不错,材料都好找

网友:
老早就想这么干了,哈哈,漂亮

网友:
除了丑点,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用夹子了,稳固

记性挺好
当时用的鳄鱼夹,还要用吸管来顶住,麻烦还容易掉

网友:
做的不错,没有这种充电器,不知道内部空间怎样,拆开打孔加插座更美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样搞也可以啊

怎么搞都可以,就看手上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捣鼓的东西不少啊,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快没地方了吧?要不搞个活动送送? ...

不怕,房子大,又搞了货架,再多都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创意好,改天也山寨一个

这个简单,分分钟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意思,拆个18650留下外筒边上打个孔,找个木塞子中间打个孔塞个正极焊根线,从里往外穿过外筒引出正极 ...

大婶办法多!
不过偶觉得还是塑料好搞些

网友:
塑料好搞,回头我也学着山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材料都好找

不限材料,就是用手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