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天酷usb声卡小音箱

楼主(2019-05-13):
音箱不大跟小米蓝牙差不多大小,两个喇叭,带有一个低音震动膜,声音一般,底噪很大,沙沙声音盖过小音量语音,每次开关机都卡卡的开关机音受不了,先拆开看看,后期准备拆下线路板改成普通音箱

不知道拆出的这个板子dac能不能找到接口定义,输出四根线,可以改造天猫精灵音频输出用,做的废物利用,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音箱外观还不错,跟小米蓝牙有点像,放在桌面不占地方,塑料壳子也行,就是电路设计不好,需要改造折腾才能使用,右侧有个黑色旋钮,是我自己增加了一个电位器,原来开机就是最大声,改造后虽然能调整音量了,但是底噪还是很大,必须换板子才行。
改天找个破音箱拆个板子改造一下。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一个几块钱的数字功放板搞定,

网友(2019-08-11):
当年7块包邮,买了2个,拆开一个打算改插卡音箱,空间太小没改成功。也许是技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