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接触不良的华为手机充电头,顺便补焊

楼主(2019-05-13):
华为配机插头,这个充电头不是很好开,看了许多拆机都是直接敲碎了,因为这段时间出现接触不良,插头一活动就没电,经检查应该是接触不良,只能强力拆开了,死马当活马医

插头是比亚迪代工的,做工还不错,壳子厚实,pc+abs 工程塑料,很硬很硬,本产品结构和加工工艺原因,大锤法根本没有用

想要完美拆机只能找刀片慢慢沿着缝隙划开,要慢慢来,估计要划个是几分钟,馒头大汗以后,找个薄的刀子插入缝隙慢慢撬动

忙活了大半天,只听咔嚓一声,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还算是半个无损开拆吧

做工还不错,发热不大,充电也不跳屏

果然插头处焊点松动,直接补焊,整个插座焊点全部补焊,测试接触完好,修复成功

涂点强力胶复原,复原后基本无损,外观良好
展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头正在给小米手机充电。

网友A:
估计是通病,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为了usb座的焊点已经开了三次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通病,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为了usb座的焊点已经开了三次壳了!

对,这个底座当连线用,好像两个焊点用底座联通,所以稍微一活动就不行,可以用个飞线解决解决一下或者加点胶固定一下。

网友:
我那个好几年了,依然正常~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回头也拆开看看。

网友B:
应该用吸锡器把引脚吸干,然后将两个铁脚往内掰弯让它勾住电路板,然后再上锡就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吸锡器把引脚吸干,然后将两个铁脚往内掰弯让它勾住电路板,然后再上锡就牢固了。 ...

对对,下次再坏了,就按照这个方法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