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电脑的部分配件

楼主(2019-05-13):
买了二手服务器,没顾上拆、拍照。先来看看我更换的和一点问题问大家
三个硬盘,不用拆就能看到

机箱是能插16个硬盘的。raid支持8个,但另外的四个位空着无硬盘架,就是能看到的。倒是右边的8个位置没有raid卡的地方有8个硬盘架,好奇怪,以前坏的那个这儿是挡板,现在的8个硬盘架每个他的网上卖15元吶。
硬盘托架是这个样子的

连同原来电脑上的一个,共多了9个(这个电脑三个硬盘下边居然空着一个位没有硬盘支架)

风扇,我全换了原来的就得,这台电脑上的更觉噪声比原来的大

主要看看raid及其缓存

raid卡,没拆

缓存,原配的是256M的,也没有缓存电池。我把旧电脑上512m的缓存拆过来替换上,这个还带4.8V
650mAh电池

楼主:
刚开始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是缓存松动了。把PEI转接卡拆下来,有两个PEI转接卡了,都是一个16位的转成一个8位、两个4位的、同时改变方向的

网友A:
机器已经落后,还是P410I的阵列卡吧。

网友A:
要用FBBW的电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FBBW的电池啦。

原来的主板坏了,把内存一过来。原来的是SSD一个,挪到台式机上去。原来的风扇静音效果更好,换到这儿来。原来的缓存卡换过来后。剩余的这些东西用不到了
机箱
9个支架
2个cpu以及散热器
2个raid卡
1个缓存
2个PCI-E转化板
电源(原来一个750W的,后来买了一个750W、两个450W,现在的也是双电源接口,但是原配一个450W,我不知道是不是赔了双电源损坏的主板,现在不敢装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FBBW的电池啦。

所以256M的缓存不用再配电池了,扔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落后,还是P410I的阵列卡吧。

一千块钱买,能不落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