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拆修格兰仕微波炉

楼主(2019-05-13):
单位同事父亲的格兰仕微波炉,用了几年了,前些日使用中发现有故障,故障特征是通电不加热。同事让我帮看看……,因此接下这份活。
白天没时间,晚上拆修的,图片也是晚上拍的,不够清晰之处请见谅。
检修结果判断:主要是高压硅堆(高压二极管)击穿,高压保险熔断,导致不能给磁控管提供能量而无法加热。

网友A:
楼主好手艺··那个坏掉的高压二极管,能用锉刀平锉下去吗?看看到底是多少个堆在一起的

网友:
就喜欢看这类家电维修的帖子,说不上哪天用得上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是修一件,就多一堆备件。

网友B:
问问:高压硅堆怎么测?如何判断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高压硅堆怎么测?如何判断坏??

不就是二极管的测试方法吗?单向导通啊。坏了要么就是双向导通,或者双向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二极管的测试方法吗?单向导通啊。坏了要么就是双向导通,或者双向断开、 ...

里面多个二极管串联,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不通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举重若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那个坏掉的高压二极管,能用锉刀平锉下去吗?看看到底是多少个堆在一起的 ...

那东西说耐压不过10kV,
我曾经想用N只1n4007串,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面多个二极管串联,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不通的

求正向压降?
谁手里没12V电源?

网友:
楼主手里有好点的万用表或毫欧表或电桥吗?
对高压保险的内阻感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二极管的测试方法吗?单向导通啊。坏了要么就是双向导通,或者双向断开、 ...

呵呵,它是高压硅堆,就是里面是多个(很想知道大概有几个)耐高压的二极管堆积串联起来的,除非是短路,否则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的,二极管挡测出无压降不代表里面是开路的。

所以,我的暗义是:楼主的那个高压二极管除非是测量短路,否则可能没有问题~~或是用替换法换下来后,机器正常,而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那就可以推测开路。

这里高压硅堆,也可以用兆欧表来测量,好像可以测出来~只是没有机会试过,有测试过的,说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正向压降?
谁手里没12V电源?

12V不知道够不够,用高一点的直流电源,串个60W灯泡,万用表测电流或压降就行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不知道够不够,用高一点的直流电源,串个60W灯泡,万用表测电流或压降就行了。 ...

12/0.7也有15串了,猜想没这么多。
更何况大概0.4xV压降下的电流表就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它是高压硅堆,就是里面是多个(很想知道大概有几个)耐高压的二极管堆积串联起来的,除非是短路, ...

兆欧表好玩,我上技校那会儿,经常玩兆欧表,本来是用来测电机对地绝缘的,我们就用手捏着电极两端,慢慢摇,手上酥酥麻麻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个带测量表的发电机。某宝上卖的不贵啊,六十多块,可以买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东西说耐压不过10kV,
我曾经想用N只1n4007串,不知道可行否。

可以串过9个4007代用,工作电压大约230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高压硅堆怎么测?如何判断坏??

与电压表串联测220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