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一下,自行车上装什么灯最划算

楼主(2019-05-13):
晚上夜路没个灯着实不安全。
不说照个上百米,但起码要五十米吧,
能看到有人的哪种,不要微微亮就算的那种。
XM-L2,XHP35,XHP50,XHP70?
这些手电好贵啊,没个三位数下不来。
而且对于自行车是不是太奢侈了?
某宝上一些自行车灯,各种牛逼,可信度有多高。
价位多少合适?
是不是来个续航3-5小时的电池,一起怎么也要上百啊。
手里在用的是一个淘宝的二十多的Q5小灯,但感觉射程感觉真不怎么样。
感觉也有二十米这样

网友:
XHP就算了吧,过于强悍了。L2就完全够了,L2也不贵啊  单电的也就20出头

网友:
淘宝买一个自行车灯,自己用18650电池再做一个电池,数码之家的友友做个电池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真心想夜骑,又非常担心安全问题,X宝上面,
搜索一下“德规单车灯”。。。。。。。。。。

贵有贵的道理,我夜骑历史超过十年,各种夜路,最后发现,
除了第一个西格玛的单车灯与现在买的雷音德规单车灯,什么电筒都是电筒,
根本不适合单车骑行。

手电筒最大的问题应该有三个,第一是色温显色性,第二个是视角,第三个可能是安装方式(也许是)。
步行没问题,速度更快的单车骑行,真不合适,再亮也是白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心想夜骑,又非常担心安全问题,X宝上面,
搜索一下“德规单车灯”。。。。。。。。。。

我看淘宝大部分也在百元以内。
那应该价位多少合适?

网友B:
如果是真心喜欢骑车的且属于我们平民中的专业玩家(即装备比较齐全的骑友),
N家的BR35不错,高输出,带截止线,一步到位
找到合适的商家,可以便宜不少

I家的BG10也行

如果只是上下通勤,就随便了挑个了,想亮,且可视面积大至少双灯挂个小充电宝

网友C:
文明骑行,请按带切物线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心喜欢骑车的且属于我们平民中的专业玩家(即装备比较齐全的骑友),
N家的BR35不错,高输出,带截 ...

这个太贵了。
我就普通上下班通勤。
现在买了XML-L2的灯。好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文明骑行,请按带切物线的灯。

越是玩车久的人,越会自觉选择带截止线的车灯

现在很多骑行一族的灯其实都是相当于汽车高远灯,
可能自己不察觉,但每次会车时会被人骂娘的

网友:
就是类似这玩意,自己改装也行

就是不直接晃来车或行人的眼睛,但是又不影响骑车和有足够的安全照明文明行车

网友D(2019-06-22):
引用 网友B:
越是玩车久的人,越会自觉选择带截止线的车灯

现在很多骑行一族的灯其实都是相当于汽车高远灯,

同意!把对面来车的司机眼睛晃瞎了,骑自行车的更倒霉。别只顾自己眼前雪亮一片,考虑对面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把对面来车的司机眼睛晃瞎了,骑自行车的更倒霉。别只顾自己眼前雪亮一片,考虑对面来车 ...

有些对面来车的素质也是够呛

网友:
我买了T6灯10W灯珠,亮度够了,也好安装,就是电池不经事。

网友:
刷一个头灯,改装一下安在自行车前面,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