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46w300a有声音无图求解

楼主(2019-05-13):
索尼液晶电视机46w300a黑屏有声音,双画面切换小图有噪音雪花点,请教大咖检查故障思路,谢谢。电视机平放可出图像声音正常,立式黑屏(但有背景光)有声音。

网友A:
检查插件板焊点,不行每个烙铁过下,每个插座都拔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插件板焊点,不行每个烙铁过下,每个插座都拔插一次。

好的,回去检查一下接口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