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一个问题很菜但我一直不明白,大家说说呗

楼主(2019-05-13):
虽然常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单片机方面的东西,但其实电脑、单片机方面我一直是菜鸟,对于单片机只是简单的修改程序来玩,对于电脑一直不会做系统。
废话少说不耽搁大家的宝贵时间,说问题:我玩STC单片机是通过电脑的板载COM1口进行的,STC_isp软件使用时的波特率设置是根据下载线的情况适当选择的,(事实上,下载软件貌似还有自适应设置,细看下载后的提示信息,使用的波特率也不是我们设定的),而玩串口通信时的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设置是根据单片机程序设定的,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这些单片机与电脑的数据交换都是通过电脑COM口进行的,而电脑COM口的波特率设置始终是默认值9600,那么问题来了,我从来也没改变过PC机COM口的默认设置,但也没有耽误电脑与单片机的通信,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软件可以自己设置电脑的串口参数的。STC的下载程序会尝试不同的速率和单片机进行通讯,直至握手成功。

网友A:
哈哈,你也说了是默认值,真实值是可以用程序设置的。STC的ISP软件在下载过程中会尝试从设置的最大波特率开始,检查接收的数据是否握手数据,如果不是就把电脑波特率降低一点,再检查握手数据,直到握手成功,再进行程序下载,此时的波特率就是真正的通信波特率。电脑端软件配置串口波特率非常简单,面向对象编程中串口波特率只不过是串口对象的一个属性而已。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通讯是依靠固定的协议。
比如,汽车。
可以跑泥巴路,可以跑水泥路,当然,跑高速也行。
但是,没路可能就不行。。。。。。。。

没路怎么办?全地形车,坦克。。。。。。各种装备。

网友B:
电脑不是固定9600波特率吧

网友C:
你下载软件打开了一个串口,其他软件是不能打开的。同样其他软件打开了这个串口,那先下载软件是打不开的会出错。那么串口的波特率可以手选,那么下载软件为什么不能自动选?你想知道的话再接一个串口到下载线上,你就会看得到了

网友:
最终的通讯速率,由两端设备自己协商的,好的芯片可以去到6M的速率。

网友:
stc的下载对时序要求特别的高。stc的片子还是不错的,就是下载有点苛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不是固定9600波特率吧

确实不是固定的,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也说了是默认值,真实值是可以用程序设置的。STC的ISP软件在下载过程中会尝试从设置的最大波特率开 ...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我们打开一款串口助手软件时,我们在这个软件界面上对波特率进行设置,而软件自己就会去改变电脑串口的配置并按照我们设定的波特率通讯,我们无需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进行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软件打开了一个串口,其他软件是不能打开的。同样其他软件打开了这个串口,那先下载软件是打不开的会 ...

也就是说,串口助手软件自己会根据我们的设置去更改电脑端口的波特率来满足本次通讯,我们无需理会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默认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我好像明白点儿了,电脑中的相关配置,既可以通过管理工具提供的窗口进行手工配置,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配置,串口助手软件既然能打开或者关闭电脑串口的通讯,那么在打开串口的同时也就配置好了串口的工作方式。

网友:
以上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