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西门子WM10s360TI滚桶洗衣机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9-05-13):
周五晚上打算洗一下衣服,把洗衣液加好了,打开洗衣机电源,突然发现没有显示了,开始没以为是洗衣机坏了,以为是插座的问题,用万用表测220V,电压正常,那肯定是洗衣机的问题了。先百度一下吧,一查这个是西门子的通电,是电阻加电源模块坏了。先拆了看看吧,就后面一圈的螺丝,十几个,内六角,然后就可以拿下后盖板了。这个图是借坛友的

电路板在洗衣机的最下面,这个设计正不怎么样

打开盖子,拉出电路板,这个过程费了不少劲,主要是线索长度刚刚好,又都用扎带扎得很紧

线索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连接在主板上的

大概拍下了,线束都有防呆,不记也没事,插不错。

100欧的电阻已经烧断了

网购的电源芯片,型号是LNK304GN,急着用,就找一个上海的卖家。

这个是用堆锡法换下来的芯片

换上新的芯片和电阻,用万用表仔细检查下,没有短路的地方。接好线路,通电有显示了。

不急着装机,先洗一下,确定没问题了。然后把芯片用热熔胶保护一下,装上螺丝收工。

最后要吐槽下西门子,这个好像是通病,网上一搜一大把,现在淘宝上都把电阻加芯片做成一个套餐了,西门子为什么就不能改进一下?!

网友A:
x宝真方便啊,3元包邮

网友B:
这要是找维修的上门的话。少说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找维修的上门的话。少说150。

那只是人工费。
维修上门的都是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真方便啊,3元包邮

哪有三元,我急着用,18包邮,不急的话,这个芯片也有几毛钱,10块就可以买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人工费。
维修上门的都是换板子。

人工加板子,估计是4-500块

网友D:
哈哈,居然做成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居然做成套餐

而且不只一个卖家在卖,可见这个问题存大多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三元,我急着用,18包邮,不急的话,这个芯片也有几毛钱,10块就可以买好几个了 ...

善用搜索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搜索啊,楼主

三块的看到了,是广东发货,我急着用,所以买一个上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块的看到了,是广东发货,我急着用,所以买一个上海的

你着急洗衣服没办法

网友E:
把那个电阻换功率大点的可能好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块的看到了,是广东发货,我急着用,所以买一个上海的

上海还这么贵,不是江浙沪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海还这么贵,不是江浙沪包邮吗?

东西都10块,运费还要8块,没办法商家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电阻换功率大点的可能好些

这个不清楚,只知道这个电阻是保护芯片的

网友G:
还可以这样搭配套餐

网友:
看位置这个电阻应该是保险,只要后端有问题,就会烧它。

所以成套装肯定是正常的,就好像电磁炉RGBT烧了必须换桥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电阻换功率大点的可能好些

那个电阻应该是保险,从芯片型号看,满载2.9W,选3-5W就可以了,3W铭感,5W冗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可以这样搭配套餐

有啊,微波炉的保险电容套餐,电磁炉的RGBT全桥套餐,    很多都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前后都是一起烧。

网友:
和我哪个海尔洗衣机一样问题,电源芯片短路,我是拆个三星手机充电器取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