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次发帖数字时钟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今天总算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9-05-13):
原来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8142&extra=
用放大镜检查发现是这个原件有一面没有焊接,

网友:
虚焊,,,正常的,,几十万的音响一样有元件只焊了一个脚,,另一个脚都没有插到线路板上

网友:
怎么电路板上那么多锡珠啊

网友:
正常。。电池去了
所有脚加点助焊剂,加焊一次。。。

这个坑我也踩过。。买24V继电器的成品小板,就是一头接信号端一头接电给水泵用。。。
结果没多久坏了一个
听继电器还是的啪搭声,应该正常。。换了一个
换下来用万用表测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发现是虚焊,徒手能把继电器 5脚的。。从PCB板上拔下来。。。

网友:
现在的产品质量让人担忧

网友(2020-07-22):
乍眼一看就觉得不是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