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不见不散LV290收音机

楼主(2019-05-13):
本人业余爱好捣鼓电子,朋友送来一台不见不散收音机,故障现象开机就关机。

正面忘拍了。

拧掉后盖板底部的两颗,往上推盖板就能取下盖板

拧下塑料盖板的几颗螺丝,取下塑料盖板,露出里面的电路板。电路板分上下两块。

轻轻撬动上面的小板,取下小板。

把开关各触点进行打磨除去氧化锈迹,补焊引脚,补焊上下排插各处焊点。

再用复活剂喷一下音量电位器,按相反步骤装机,试机,OK

楼主:
终于搞明白,怎么在一个主题里把整个过程加进去了。好累啊,新人见谅,后续还有拆机修理帖子,新人多关照谢谢!!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价格是否比做工漂亮

网友B:
复活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活剂是什么?

就是电子清洗剂,去除污渍的。一喷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价格是否比做工漂亮

价格百十来块钱吧,我也挺奇怪的,这么贵的收音机,居然是机械式开关音量旋钮。

网友C:
好歹也估个故障部位啊。又见BL-5C。音量是接键就好的。这乐廷断电不能存台,差评。18650续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也估个故障部位啊。又见BL-5C。音量是接键就好的。

新人发帖,还不太熟练,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百十来块钱吧,我也挺奇怪的,这么贵的收音机,居然是机械式开关音量旋钮。 ...

跟雷蛇的键鼠有一拼,不仅滚轮触点编码器,微动有的两三个月连击,都是为了多挣钱降低成本。

网友(2020-04-24):
乐庭普及型

网友(2020-06-20):
乐果机器我当时还想买了!!多少钱到手?

网友:
不见不散也是经典好机器了!!多少钱入手?

网友(2021-09-27):
我的同款收音机,也是同样的问题。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除了音量电位器开关裸露的金属脚有锈迹,看不出其它问题,焊点都接触良好,我小心除锈以后尝试开机问题依旧。
请教楼主,复活剂只是清洁除尘的作用,值得专门买一罐去试吗?
问厂家客服,这种故障怎么回事?客服说是可能主板有问题,需要返厂检修。
这收音机又贵质量又差,太坑爹了。

网友(2024-12-29):
看看吧,芯片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今天按照楼主的方法修好了同款收音机

网友(2025-03-14):
原来是BL-5B电池,正好手里还有个拆乐果Q15没有的BL-5B,这下不用另买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