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N1插网线没反应,检测不到,拆了接ttl看一下

楼主(2019-05-13):
网口接口完好,更换网卡晶振无效,坛友们,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TTL启动信息如下
[20190512-Serial-COM305serial-com3 (9)]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POC:3;RCY:0;EMMC:0;READ:0;0.0;0.0;CHK:0;
TE: 385359

BL2 Built : 11:58:42, May 27 2017.
gxl gc3c9a84 - xiaobo.gu@droid05

set vdd cpu_a to 1120 mv
set vdd cpu_b to 10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4
CPU clk: 1200MHz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PASS
Rank0: 1024MB(auto)-2T-13
Rank1: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2c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5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534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release):a625749
NOTICE:  BL3-1: Built : 11:25:15, Aug 25 2017
[BL31]: GXL CPU setup!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mpu_config_enable:ok
[Image: gxl_v1.1.3243-377db0f 2017-09-07 11:28:58 qiufang.dai@droid07]
OPS=0x04
5f 2 c a6 f3 8a dc 94 6a 85 db 7e [0.977408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U-Boot 2015.01-00010-gfe36fb9 (Mar 02 2018 - 19:00:28)

DRAM:  2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76ed900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77f5d330
[CANVAS]canvas init
vpu: error: vpu: check dts: FDT_ERR_BADMAGIC, load default parameters
vpu: clk_level =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vpu: vpu_clk_gate_init_off
vpp: vpp_init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964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b96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3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3ff2800
init_part() 293: PART_TYPE_AML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dtb magic 71b104da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start dts,buffer=0000000073ede1b0,dt_addr=0000000073ee91b0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parts: 10
00:      logo   0000000002000000 1
01:  recovery   0000000002000000 1
02:       rsv   0000000000800000 1
03:       tee   0000000000800000 1
04:     crypt   0000000002000000 1
05:      misc   0000000002000000 1
06:      boot   0000000002000000 1
07:    system   0000000050000000 1
08:     cache   0000000020000000 2
09:      data   ffffffffffffffff 4
init_part() 293: PART_TYPE_AML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OK!
check pattern success
mmc env offset: 0x274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boot_mode=cold_boot
hpd_state=0
cvbs performance type = 6, table = 0
[store]To run cmd[emmc dtb_read 0x1000000 0x40000]
_verify_dtb_checksum()-917: calc 619e8f21, store 619e8f21
_verify_dtb_checksum()-917: calc 619e8f21, store 619e8f21
dtb_read()-1039: total valid 2
dtb_read()-1106: do nothing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vpp: vpp_pq_load pq val error !!!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dwmac.c9410000amlkey_init() enter!
[EFUSE_MSG]keynum is 4
[BL31]: tee size: 0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attemp_times = 0
info->active_slot = 0
info->slot_info[0].bootable = 1
info->slot_info[0].online = 1
info->slot_info[1].bootable = 0
info->slot_info[1].online = 0
info->attemp_times = 0
attemp_times = 0
active slot = 0
wipe_data=successful
wipe_cache=successful
upgrade_step=2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
[OSD]fb_addr for logo: 0x7f851000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
[OSD]fb_addr for logo: 0x7f851000
[CANVAS]addr=0x7f851000 width=3840, height=2160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07: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gpio: pin GPIOAO_2 (gpio 102) value is 1
InUsbBurn
noSof
Hit Enter or space or Ctrl+C key to stop autoboot -- :  0
[imgread]szTimeStamp[2018030720035817]
[imgread]secureKernelImgSz=0xd888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ee_gate_off ...
mmc env offset: 0x27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reloc_addr =73f5e400
copy done
Kernel command line: buildvariant=user
load dtb from 0x1000000 ......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21d4598
   Loading Ramdisk to 73894000, end 73ec7000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1fff2000, end 000000001ffff6b8 ... OK
fdt_instaboot: no instaboot image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4412616 us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00000@0] Linux version 3.14.29-00007-gff93835 (jenkins@slave2) (gcc version 4.9.3 (Ubuntu/Linaro 4.9.3-13ubuntu2) ) #1 SMP PREEMPT Wed Mar 7 19:32:34 CST 2018
[    0.000000@0] CPU: AArch64 Processor [410fd034] revision 4
[    0.000000@0] no prop version_code
[    0.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    0.000000@0] Reserved memory: incorrect alignment of CMA region
[    0.000000@0] [amvecm] pq string error !!!
[    0.187341@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1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189843@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2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198025@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1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205932@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2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domain-0 init dvfs: 4
[    0.227739@0] tv_vout: chrdev devno 266338304 for disp
[    0.241639@0] 1507 node need 400ms
[    0.914568@0] Initramfs unpacking failed: junk in compressed archive
[    0.994075@0]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1.143594@0] stmmac_pltfr_probe: main driver probe failed
[    1.147494@1] amlogic-new-usb3 d0078080.usb3phy: This phy has no usb port
[    1.155221@1] ATVR driver - init called!
[    1.165096@0] get_storage_dev return 1
[    1.308212@0] DI-di_probe: get flag_cma error.
[    1.310241@0] PPMGRDRV: err: ppmgr_driver_probe called
efuse_pw_en: 0x7
WARNING! efuse bits is disabled
Enable A53 JTAG to AO
[    1.340432@0] cectx aocec: no hdmirx reg resource
[    1.340460@0] cectx aocec: no hhi reg resource
[    1.565188@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no source widget found for LOUTL
[    1.567189@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LOUTL -> direct -> Ext Spk
[    1.576065@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no source widget found for LOUTR
[    1.583729@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LOUTR -> direct -> Ext Spk
[   $[    1.946132@2] init: waitpid failed: No child processes
[    1.948974@2] 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adbd'init: (Parsing /init.usb.rc took 0.00s.)
[    1.956074@2] init: /init.amlogic.rc: 277: chmod requires 2 arguments
[    1.964998@2] 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smbd'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changepasswd'init: (Parsing /init.phicomm.samba.rc took 0.01s.)
[    2.044769@2] init: insmod: open("/boot/optee.ko")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nit: insmod: open("/boot/optee_armtz.ko")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2.340047@3]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owntty_device:s0' SELinux label on '/dev/tty' device (Permission denied)
[    2.345958@3]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ptmx_device:[    2.364501@3]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console_device:s0' SELinux label on '/dev/console' device (Permission denied)
[    2.918444@2] init: enter do_confirm_formated /dev/block/tee, /tee
[    2.919004@2] init: blocksize 1024, bytes_per_inode 1024
[    2.924273@2] init: do_confirm_formated ext4 try mount
[    3.066778@0] accelerate:
[    3.066778@0] kernel start with quiet!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POC:3;RCY:0;EMMC:0;READ:0;0.0;0.0;CHK:0;
TE: 364921

BL2 Built : 11:58:42, May 27 2017.
gxl gc3c9a84 - xiaobo.gu@droid05

set vdd cpu_a to 1120 mv
set vdd cpu_b to 10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4
CPU clk: 1200MHz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PASS
Rank0: 1024MB(auto)-2T-13
Rank1: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2c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5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534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release):a625749
NOTICE:  BL3-1: Built : 11:25:15, Aug 25 2017
[BL31]: GXL CPU setup!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mpu_config_enable:ok
[Image: gxl_v1.1.3243-377db0f 2017-09-07 11:28:58 qiufang.dai@droid07]
OPS=0x04
5f 2 c a6 f3 8a dc 94 6a 85 db 7e [0.956933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U-Boot 2015.01-00010-gfe36fb9 (Mar 02 2018 - 19:00:28)

DRAM:  2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76ed900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77f5d330
[CANVAS]canvas init
vpu: error: vpu: check dts: FDT_ERR_BADMAGIC, load default parameters
vpu: clk_level =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vpu: vpu_clk_gate_init_off
vpp: vpp_init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964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b96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3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3ff2800
init_part() 293: PART_TYPE_AML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dtb magic 71b104da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start dts,buffer=0000000073ede1b0,dt_addr=0000000073ee91b0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parts: 10
00:      logo   0000000002000000 1
01:  recovery   0000000002000000 1
02:       rsv   0000000000800000 1
03:       tee   0000000000800000 1
04:     crypt   0000000002000000 1
05:      misc   0000000002000000 1
06:      boot   0000000002000000 1
07:    system   0000000050000000 1
08:     cache   0000000020000000 2
09:      data   ffffffffffffffff 4
init_part() 293: PART_TYPE_AML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OK!
check pattern success
mmc env offset: 0x274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boot_mode=cold_boot
hpd_state=0
cvbs performance type = 6, table = 0
[store]To run cmd[emmc dtb_read 0x1000000 0x40000]
_verify_dtb_checksum()-917: calc 619e8f21, store 619e8f21
_verify_dtb_checksum()-917: calc 619e8f21, store 619e8f21
dtb_read()-1039: total valid 2
dtb_read()-1106: do nothing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ogic multi-dtb tool
      Multi dtb detected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2 dtbs.
        aml_dt soc: gxl platform: p230 variant: 2g
        dtb 0 soc: gxl   plat: p230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30   vari: 2g
      Find match dtb: 1
vpp: vpp_pq_load pq val error !!!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dwmac.c9410000amlkey_init() enter!
[EFUSE_MSG]keynum is 4
[BL31]: tee size: 0

Start read misc partition datas!
info->attemp_times = 0
info->active_slot = 0
info->slot_info[0].bootable = 1
info->slot_info[0].online = 1
info->slot_info[1].bootable = 0
info->slot_info[1].online = 0
info->attemp_times = 0
attemp_times = 0
active slot = 0
wipe_data=successful
wipe_cache=successful
upgrade_step=2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
[OSD]fb_addr for logo: 0x7f851000
[OSD]load fb addr from dts
[OSD]fb_addr for logo: 0x7f851000
[CANVAS]addr=0x7f851000 width=3840, height=2160
amlkey_init() enter!
amlkey_init() 71: already init!
[EFUSE_MSG]keynum is 4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BL31]: tee size: 0
[KM]Error:f[key_manage_query_size]L507:key[deviceid] not programed yet
gpio: pin GPIOAO_2 (gpio 102) value is 1
InUsbBurn
noSof
Hit Enter or space or Ctrl+C key to stop autoboot -- :  0
[imgread]szTimeStamp[2018030720035817]
[imgread]secureKernelImgSz=0xd888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ee_gate_off ...
mmc env offset: 0x27400000
Writing to MMC(1)... done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reloc_addr =73f5e400
copy done
Kernel command line: buildvariant=user
load dtb from 0x1000000 ......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21d4598
   Loading Ramdisk to 73894000, end 73ec7000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1fff2000, end 000000001ffff6b8 ... OK
fdt_instaboot: no instaboot image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4393909 us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00000@0] Linux version 3.14.29-00007-gff93835 (jenkins@slave2) (gcc version 4.9.3 (Ubuntu/Linaro 4.9.3-13ubuntu2) ) #1 SMP PREEMPT Wed Mar 7 19:32:34 CST 2018
[    0.000000@0] CPU: AArch64 Processor [410fd034] revision 4
[    0.000000@0] no prop version_code
[    0.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    0.000000@0] Reserved memory: incorrect alignment of CMA region
[    0.000000@0] [amvecm] pq string error !!!
[    0.187671@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1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190170@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2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198359@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1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    0.206261@0] genirq: Setting trigger mode 8 for irq 242 failed (gic_set_type+0x0/0xbc)
domain-0 init dvfs: 4
[    0.228383@0] tv_vout: chrdev devno 266338304 for disp
[    0.242512@0] 1507 node need 400ms
[    0.926034@0] Initramfs unpacking failed: junk in compressed archive
[    1.008579@0]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1.164821@0] stmmac_pltfr_probe: main driver probe failed
[    1.168642@0] amlogic-new-usb3 d0078080.usb3phy: This phy has no usb port
[    1.176533@0] ATVR driver - init called!
[    1.185019@0] get_storage_dev return 1
[    1.327629@0] DI-di_probe: get flag_cma error.
[    1.329614@0] PPMGRDRV: err: ppmgr_driver_probe called
efuse_pw_en: 0x7
WARNING! efuse bits is disabled
Enable A53 JTAG to AO
[    1.360406@0] cectx aocec: no hdmirx reg resource
[    1.360433@0] cectx aocec: no hhi reg resource
[    1.576619@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no source widget found for LOUTL
[    1.578675@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LOUTL -> direct -> Ext Spk
[    1.587464@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no source widget found for LOUTR
[    1.595027@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47: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LOUTR -> direct -> Ext Spk
[   $[    1.958607@2] init: waitpid failed: No child processes
[    1.961458@2] 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adbd'init: (Parsing /init.usb.rc took 0.00s.)
[    1.968590@2] init: /init.amlogic.rc: 277: chmod requires 2 arguments
[    1.977477@2] 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smbd'init: 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service 'changepasswd'init: (Parsing /init.phicomm.samba.rc took 0.01s.)
[    2.066032@2] init: insmod: open("/boot/optee.ko")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init: insmod: open("/boot/optee_armtz.ko")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2.356780@1]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owntty_device[    2.362668@1]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ptmx_device:s0' SELinux label on '/dev/ptmx' device (Permission denied)
[    2.376090@1] ueventd: Cannot set 'u:object_r:console_device:s0' SELinux label on '/dev/console' device (Permission denied)
[    2.952275@3] init: enter do_confirm_formated /dev/block/tee, /tee
[    2.952834@3] init: blocksize 1024, bytes_per_inode 1024
[    2.958236@3] init: do_confirm_formated ext4 try mount
[    3.074854@0] accelerate:
[    3.074854@0] kernel start with quiet!

网友A:
去恩山发贴求助呗
那边这方面弄的多。。。还有专门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恩山发贴求助呗
那边这方面弄的多。。。还有专门版块。。。

嗯,恩山玩这个的多

网友B:
这个没看到网变,难道集成在网口了?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网变坏了。

网友C:
貌似固件有问题,重刷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看到网变,难道集成在网口了?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网变坏了。

那几个小家伙就是线圈网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固件有问题,重刷刷固件

原厂固件和第三方固件都不识别网线

网友:
刷个鸡儿就好了

网友:
ifconfig看一下

网友D(2020-06-07):
phy超时了。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要是换过晶震就看看供电有问题没要是都没问题可能就是phy坏了。换网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hy超时了。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换了25MHZ晶振,加焊PHY芯片,可以了,哈哈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D:
phy超时了。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我的是无限循环刷下面的日志,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U-Boot 2015.01-00010-gfe36fb9 (Mar 02 2018 - 19:00:28)

DRAM:  2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76ed900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77f5d330
[CANVAS]canvas init
vpu: error: vpu: check dts: FDT_ERR_BADMAGIC, load default parameters
vpu: clk_level =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vpu: vpu_clk_gate_init_off
vpp: vpp_init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964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b96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1ff2800
init_part() 278: PART_TYPE_DOS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dtb magic 2d4b342c
aml log: no key found ...
aml log : fail with 1135Decrypt dtb: Sig Check 1135
      Amlogic multi-dtb tool
      Cannot find legal dtb!
get_partition_from_dts: not find /partitions node FDT_ERR_BADMAGIC.
get_ptbl_from_dtb()-259: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s faild
mmc_device_init()-1081: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b failed
get_ptbl_rsv()-483: magic faild MPT, M{a▒1▒▒8(▒Jև▒▒S▒▒▒|?%▒:▒G ▒▒▒Э▒_/▒▒؉tb
▒0▒>L▒0f0▒:MZ▒▒�▒▒▒▒▒▒@}UZyN▒s▒▒
▒▒0▒S▒▒▒▒d▒֣▒:▒▒ьݘ▒Ati▒*▒QԾ▒▒k▒ʊ▒G▒▒i▒A/N▒▒h]▒VM/ɺ
▒A▒Ei▒A▒+▒V▒^▒~Ѕ▒^▒@C+^▒V=▒▒qL▒i
䋞▒▒ʏ&▒f▒▒ִ2▒▒g▒F▒▒▒*▒^C▒я3▒Z▒▒xyZ
&▒▒▒z▒▒ʎ▒k('▒0▒▒w▒▒~7▒▒|>c#▒[Ҫ▒miENb▒
                                     ُ▒▒▒D▒▒r▒
                                             ▒▒!▒38▒▒%▒X▒▒|▒R_
▒▒▒▒4Na▒▒v▒▒O▒Ҫ}ץU;l▒▒▒+▒▒W▒▒▒▒▒▒▒j▒)0▒!▒▒▒
h▒▒v▒▒m▒/▒֥UN▒{1▒w▒▒G▒▒▒s7툺{▒/h▒ȸ▒pԿ▒▒▒U▒x?▒u▒H▒)4▒iWwZ▒▒▒o(▒ܯ▒s▒G▒G▒▒2N>▒▒@▒▒▒Ə                                                                                        C'▒W▒th▒$▒▒^▒A▒6@{▒▒▒▒▒W▒▒▒▒▒
▒▒5▒g▒y▒Ntaf+▒(n#j▒3▒^K>;ig▒▒o▒>ĸ▒▒.ʁ▒a▒▒▒x▒▒@÷▒j▒EN▒y▒▒t▒▒Sߡ▒_O9▒K91▒=▒1▒▒O;▒▒▒                                                                                        ▒x▒▒▒▒▒#ڿ▒▒▒h▒1▒.▒`?z~L▒1▒shz▒▒▒؅▒0▒/▒▒n▒b▒?e▒▒▒▒?#_t▒▒i5▒q
▒\▒▒%:q▒▒X▒x▒▒▒}▒1▒v▒▒▒v▒▒▒▒▒▒F0▒▒▒J▒~▒▒ٛi/4▒▒0▒'▒/▒▒▒▒0#>▒▒B▒4P▒▒ѿ▒▒Z'7W▒O▒Z▒▒=▒                                                                                        ▒▒▒{▒F'▒▒֧▒▒▒tc▒hz
                 ▒~Ec▒q▒fBЍc▒8▒p▒O3▒M▒▒
▒#▒d|ac▒▒▒\h▒4▒▒歴7І▒▒@+▒▒
                          =▒B▒c
"Synchronous Abort" handler, esr 0x96000004
ELR:     77f21be8
LR:      77f21be4
x0 : 0000000000020000 x1 : 0000000000000930
x2 : 0000000077f5f748 x3 : 0000000073ede6d0
x4 : 0000000000000320 x5 : 0000000073edece0
x6 : 0000000000000001 x7 : 0000000073edece0
x8 : 0000000077f5f748 x9 : 0000000000000000
x10: 0000000000000000 x11: 0000000000000000
x12: 0000000000000000 x13: 0000000000000000
x14: 0000000000000000 x15: 0000000000000000
x16: 0000000000000000 x17: 0000000000000000
x18: 0000000073ec8e28 x19: 0000000073edd970
x20: 0000000073ede6e0 x21: 0000000000000000
x22: 0000000077fbb000 x23: 0000000000000000
x24: 00000000fffffffc x25: 0000000077f59000
x26: 0000000073ede6c0 x27: 3a28c4ec2e53976f
x28: 0000000000000000 x29: 0000000073eb8c10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POC:3;RCY:0;EMMC:0;READ:0;CHK:A7;READ:0;0.                                                                                        0;0.0;CHK:0;
TE: 415854

BL2 Built : 11:58:42, May 27 2017.
gxl gc3c9a84 - xiaobo.gu@droid05

set vdd cpu_a to 1120 mv
set vdd cpu_b to 10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4
CPU clk: 1200MHz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PASS
Rank0: 1024MB(auto)-2T-13
Rank1: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2c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5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534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release):a625749
NOTICE:  BL3-1: Built : 11:25:15, Aug 25 2017
[BL31]: GXL CPU setup!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mpu_config_enable:ok
[Image: gxl_v1.1.3243-377db0f 2017-09-07 11:28:58 qiufang.dai@droid07]
OPS=0x04
75 6f 9c e6 9 30 4b e6 75 1b d1 41 [1.004138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U-Boot 2015.01-00010-gfe36fb9 (Mar 02 2018 - 19:00:28)

DRAM:  2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76ed900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77f5d330
[CANVAS]canvas init
vpu: error: vpu: check dts: FDT_ERR_BADMAGIC, load default parameters
vpu: clk_level =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vpu: vpu_clk_gate_init_off
vpp: vpp_init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964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b96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1ff2800
init_part() 278: PART_TYPE_DOS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dtb magic 2d4b342c
aml log: no key found ...
aml log : fail with 1135Decrypt dtb: Sig Check 1135
      Amlogic multi-dtb tool
      Cannot find legal dtb!
get_partition_from_dts: not find /partitions node FDT_ERR_BADMAGIC.
get_ptbl_from_dtb()-259: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s faild
mmc_device_init()-1081: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b failed
get_ptbl_rsv()-483: magic faild MPT, M{a▒1▒▒8(▒Jև▒▒S▒▒▒|?%▒:▒G ▒▒▒Э▒_/▒▒؉tb
▒0▒>L▒0f0▒:MZ▒▒�▒▒▒▒▒▒@}UZyN▒s▒▒
▒▒0▒S▒▒▒▒d▒֣▒:▒▒ьݘ▒Ati▒*▒QԾ▒▒k▒ʊ▒G▒▒i▒A/N▒▒h]▒VM/ɺ
▒A▒Ei▒A▒+▒V▒^▒~Ѕ▒^▒@C+^▒V=▒▒qL▒i
䋞▒▒ʏ&▒f▒▒ִ2▒▒g▒F▒▒▒*▒^C▒я3▒Z▒▒xyZ
&▒▒▒z▒▒ʎ▒k('▒0▒▒w▒▒~7▒▒|>c#▒[Ҫ▒miENb▒
                                     ُ▒▒▒D▒▒r▒
                                             ▒▒!▒38▒▒%▒X▒▒|▒R_
▒▒▒▒4Na▒▒v▒▒O▒Ҫ}ץU;l▒▒▒+▒▒W▒▒▒▒▒▒▒j▒)0▒!▒▒▒
h▒▒v▒▒m▒/▒֥UN▒{1▒w▒▒G▒▒▒s7툺{▒/h▒ȸ▒pԿ▒▒▒U▒x?▒u▒H▒)4▒iWwZ▒▒▒o(▒ܯ▒s▒G▒G▒▒2N>▒▒@▒▒▒Ə                                                                                        C'▒W▒th▒$▒▒^▒A▒6@{▒▒▒▒▒W▒▒▒▒▒
▒▒5▒g▒y▒Ntaf+▒(n#j▒3▒^K>;ig▒▒o▒>ĸ▒▒.ʁ▒a▒▒▒x▒▒@÷▒j▒EN▒y▒▒t▒▒Sߡ▒_O9▒K91▒=▒1▒▒O;▒▒▒                                                                                        ▒x▒▒▒▒▒#ڿ▒▒▒h▒1▒.▒`?z~L▒1▒shz▒▒▒؅▒0▒/▒▒n▒b▒?e▒▒▒▒?#_t▒▒i5▒q
▒\▒▒%:q▒▒X▒x▒▒▒}▒1▒v▒▒▒v▒▒▒▒▒▒F0▒▒▒J▒~▒▒ٛi/4▒▒0▒'▒/▒▒▒▒0#>▒▒B▒4P▒▒ѿ▒▒Z'7W▒O▒Z▒▒=▒                                                                                        ▒▒▒{▒F'▒▒֧▒▒▒tc▒hz
                 ▒~Ec▒q▒fBЍc▒8▒p▒O3▒M▒▒
▒#▒d|ac▒▒▒\h▒4▒▒歴7І▒▒@+▒▒
                          =▒B▒c
"Synchronous Abort" handler, esr 0x96000004
ELR:     77f21be8
LR:      77f21be4
x0 : 0000000000020000 x1 : 0000000000000930
x2 : 0000000077f5f748 x3 : 0000000073ede6d0
x4 : 0000000000000320 x5 : 0000000073edece0
x6 : 0000000000000001 x7 : 0000000073edece0
x8 : 0000000077f5f748 x9 : 0000000000000000
x10: 0000000000000000 x11: 0000000000000000
x12: 0000000000000000 x13: 0000000000000000
x14: 0000000000000000 x15: 0000000000000000
x16: 0000000000000000 x17: 0000000000000000
x18: 0000000073ec8e28 x19: 0000000073edd970
x20: 0000000073ede6e0 x21: 0000000000000000
x22: 0000000077fbb000 x23: 0000000000000000
x24: 00000000fffffffc x25: 0000000077f59000
x26: 0000000073ede6c0 x27: 3a28c4ec2e53976f
x28: 0000000000000000 x29: 0000000073eb8c10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POC:3;RCY:0;EMMC:0;READ:0;CHK:A7;READ:0;0.                                                                                        0;0.0;CHK:0;
TE: 413411

BL2 Built : 11:58:42, May 27 2017.
gxl gc3c9a84 - xiaobo.gu@droid05

set vdd cpu_a to 1120 mv
set vdd cpu_b to 10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4
CPU clk: 1200MHz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PASS
Rank0: 1024MB(auto)-2T-13
Rank1: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2c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5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534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release):a625749
NOTICE:  BL3-1: Built : 11:25:15, Aug 25 2017
[BL31]: GXL CPU setup!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mpu_config_enable:ok
[Image: gxl_v1.1.3243-377db0f 2017-09-07 11:28:58 qiufang.dai@droid07]
OPS=0x04
75 6f 9c e6 9 30 4b e6 75 1b d1 41 [1.001671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U-Boot 2015.01-00010-gfe36fb9 (Mar 02 2018 - 19:00:28)

DRAM:  2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76ed9000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77f5d330
[CANVAS]canvas init
vpu: error: vpu: check dts: FDT_ERR_BADMAGIC, load default parameters
vpu: clk_level =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vpu: vpu_clk_gate_init_off
vpp: vpp_init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964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73edb96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1ff2800
init_part() 278: PART_TYPE_DOS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dtb magic 2d4b342c
aml log: no key found ...
aml log : fail with 1135Decrypt dtb: Sig Check 1135
      Amlogic multi-dtb tool
      Cannot find legal dtb!
get_partition_from_dts: not find /partitions node FDT_ERR_BADMAGIC.
get_ptbl_from_dtb()-259: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s faild
mmc_device_init()-1081: get partition table from dtb failed
get_ptbl_rsv()-483: magic faild MPT, M{a▒1▒▒8(▒Jև▒▒S▒▒▒|?%▒:▒G ▒▒▒Э▒_/▒▒؉tb
▒0▒>L▒0f0▒:MZ▒▒�▒▒▒▒▒▒@}UZyN▒s▒▒
▒▒0▒S▒▒▒▒d▒֣▒:▒▒ьݘ▒Ati▒*▒QԾ▒▒k▒ʊ▒G▒▒i▒A/N▒▒h]▒VM/ɺ
▒A▒Ei▒A▒+▒V▒^▒~Ѕ▒^▒@C+^▒V=▒▒qL▒i
䋞▒▒ʏ&▒f▒▒ִ2▒▒g▒F▒▒▒*▒^C▒я3▒Z▒▒xyZ
&▒▒▒z▒▒ʎ▒k('▒0▒▒w▒▒~7▒▒|>c#▒[Ҫ▒miENb▒
                                     ُ▒▒▒D▒▒r▒
                                             ▒▒!▒38▒▒%▒X▒▒|▒R_
▒▒▒▒4Na▒▒v▒▒O▒Ҫ}ץU;l▒▒▒+▒▒W▒▒▒▒▒▒▒j▒)0▒!▒▒▒
h▒▒v▒▒m▒/▒֥UN▒{1▒w▒▒G▒▒▒s7툺{▒/h▒ȸ▒pԿ▒▒▒U▒x?▒u▒H▒)4▒iWwZ▒▒▒o(▒ܯ▒s▒G▒G▒▒2N>▒▒@▒▒▒Ə                                                                                        C'▒W▒th▒$▒▒^▒A▒6@{▒▒▒▒▒W▒▒▒▒▒
▒▒5▒g▒y▒Ntaf+▒(n#j▒3▒^K>;ig▒▒o▒>ĸ▒▒.ʁ▒a▒▒▒x▒▒@÷▒j▒EN▒y▒▒t▒▒Sߡ▒_O9▒K91▒=▒1▒▒O;▒▒▒                                                                                        ▒x▒▒▒▒▒#ڿ▒▒▒h▒1▒.▒`?z~L▒1▒shz▒▒▒؅▒0▒/▒▒n▒b▒?e▒▒▒▒?#_t▒▒i5▒q
▒\▒▒%:q▒▒X▒x▒▒▒}▒1▒v▒▒▒v▒▒▒▒▒▒F0▒▒▒J▒~▒▒ٛi/4▒▒0▒'▒/▒▒▒▒0#>▒▒B▒4P▒▒ѿ▒▒Z'7W▒O▒Z▒▒=▒                                                                                        ▒▒▒{▒F'▒▒֧▒▒▒tc▒hz
                 ▒~Ec▒q▒fBЍc▒8▒p▒O3▒M▒▒
▒#▒d|ac▒▒▒\h▒4▒▒歴7І▒▒@+▒▒
                          =▒B▒c
"Synchronous Abort" handler, esr 0x96000004
ELR:     77f21be8
LR:      77f21be4
x0 : 0000000000020000 x1 : 0000000000000930
x2 : 0000000077f5f748 x3 : 0000000073ede6d0
x4 : 0000000000000320 x5 : 0000000073edece0
x6 : 0000000000000001 x7 : 0000000073edece0
x8 : 0000000077f5f748 x9 : 0000000000000000
x10: 0000000000000000 x11: 0000000000000000
x12: 0000000000000000 x13: 0000000000000000
x14: 0000000000000000 x15: 0000000000000000
x16: 0000000000000000 x17: 0000000000000000
x18: 0000000073ec8e28 x19: 0000000073edd970
x20: 0000000073ede6e0 x21: 0000000000000000
x22: 0000000077fbb000 x23: 0000000000000000
x24: 00000000fffffffc x25: 0000000077f59000
x26: 0000000073ede6c0 x27: 3a28c4ec2e53976f
x28: 0000000000000000 x29: 0000000073eb8c10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POC:3;RCY:0;EMMC:0;READ:0;CHK:A7;READ:0;0.                                                                                        0;0.0;CHK:0;
TE: 413324

BL2 Built : 11:58:42, May 27 2017.
gxl gc3c9a84 - xiaobo.gu@droid05

set vdd cpu_a to 1120 mv
set vdd cpu_b to 10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4
CPU clk: 1200MHz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PASS
Rank0: 1024MB(auto)-2T-13
Rank1: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2c6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5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53400
aml log : R2048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release):a625749
NOTICE:  BL3-1: Built : 11:25:15, Aug 25 2017
[BL31]: GXL CPU setup!
NOTICE:  BL31: BL33 decompress pass
mpu_config_enable:ok
[Image: gxl_v1.1.3243-377db0f 2017-09-07 11:28:58 qiufang.dai@droid07]
OPS=0x04
75 6f 9c e6 9 30 4b e6 75 1b d1 41 [1.001584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网友(2023-08-24):
我的N1换了RTL8211F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
都是大神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