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A6464S4开发板

楼主(2019-05-13):
最近PCB厂商价格战真是我们DIY的福音,之前一直想做一套STC8A8K64S4的最小系统板苦于打板费太贵一直没有下手。
趁最近白菜价大一片玩玩,PCB 在wangke2010的基础上修改,删除了一些没必要的外围电路,修正了部分小错误,
在USB转串口芯片和单片机中间增加了防止供电的二极管(不然无法通过开关关闭单片机电源)。
开发板功能及说明如下:
   1. 集成8位跑马灯(P0口共阳)。
   2. 集成CH340E USB转串口芯片。
   3. 支出单片机5V 3.3V供电跳线。
   4. 所有管脚全部引出。
   5. 所有管脚功能丝印。
   6。使用0805封装贴片元件。
现上传线路图及Gerber文件,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打板了,亲测成功。

Gerber 文件,可直接发给PCB厂商生产。
电路图:

网友:
都是大神,我就看看

楼主:
附一张自己焊好的图片,最简单的跑马灯跑起来。
这个是旧版(U3接地引脚没有接地,因此跳线处理了。),附件中的已优化。

网友A:
stc8 可以直接USB下载
没有看见串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 可以直接USB下载
没有看见串口芯片

U3: CH340E 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U3: CH340E USB转串口芯片。

好吧 我以为那是一个储存芯片

网友:
U3的位置离usb那么远 有点奇怪哈

网友B:
为什么丝印变成立创,跟文件的丝印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丝印变成立创,跟文件的丝印不一样了

直接用的wangke2010共享的PCB问价打的板,后来焊接的时候发现l额一些小问题,重新更新了PCB文件,就顺便吧立创的logo拿掉了。

网友C:
不知道STC的这个片子有没有硬件IIC,也不知道STC有没有带II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STC的这个片子有没有硬件IIC,也不知道STC有没有带IIC的型号。

STC8 系列的带一个硬件IIC。

网友:
有PCB文件就好了,自己可以选择增加或者删减有些内容。

网友D:
STC8最高频率多少?有16位算术逻辑指令吗?取这个名字怕是想跟STM8分蛋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8最高频率多少?有16位算术逻辑指令吗?取这个名字怕是想跟STM8分蛋糕呢! ...

2019-05-14 16_17_51-STC8-STC15-AD.pdf - Adobe Acrobat Re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 系列的带一个硬件IIC。

看来可以换这个型号玩一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