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AUNE T1 胆解码耳放

楼主(2019-05-13):
朋友一个AUNE T1烧了,接电源无反应,送给我了。上个官图:

官图

官图

接上220V电源,量输出端,发现没有电压
拆开后,发现变压器已经烧掉。

变压器

变压器

估计变压器能烧掉,有可能主板上短路。
接上带过流保护的电源

电源

电源

通电后,立马发现+15V输出的电压被拉低到8V了,那这一路电源有问题。
拆开主机后,通电摸那里发热,发现主滤波电容很烫。
对应规格是ELNA 25V 3300uF的电容

电容

电容

拆除两个主滤波电容后,再检查电流,发现电流大概不到100mA.
但是电子管不亮,结合数码之家之前的帖子及电子管资料,推测后面的kis3r33模块是给电子管灯丝供电的电源。
使用万用表量,发现电子管灯丝果然接着背后这个模块。

kis-3r33

kis-3r33

但是这个模块没有输出,量输入端有15V电压,但是经过kis模块上的保险后,再量电压,发现没有了
那保险应该是烧了,焊掉保险后,短接两个PIN,再接电源,发现正电源又出来大电流。
估计上面的MP2703烧掉了。
本来想把MP2703拆下来,发现它肚子下也有焊盘,买芯片时,临时说缺货。
干脆在淘宝上买了一个kis3r33模块,回来外挂一个56K的1%精密电阻修改电压到6.4V左右.
电源变压器买了双15V输出的,计算滤波电容输入电压可能有22V,原来设计的25V规格没留太多余量。
可能是电源电压波动,把电容给击穿短路了,所以买电容时选了35V的,但是这个体积的电容不好买,只好买了个国产35V 2200uF的电容焊接上。

点亮了

点亮

点亮

可以听了,但是感觉左右声道没有我另外一个晶体管的节奏坦克小夜曲DSD分离好。

网友A:
这类低压供电的电子管也能出好声?

网友B:
那就是个指示灯, 脑放,心里作用吧。
心里得默念,有电子管,音质圆润 美丽,人声极好。。。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二楼神回复  哈哈哈哈

网友:
那个是3R33吗

网友C:
好山寨··居然还用上了3R33···,话说我用3R33做的台灯调光真耐用!七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D:
没有高压供电这管子能推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低压供电的电子管也能出好声?

这是个论坛上几个爱好者搞的东西,据说有点名气。
这个电子管说是能工作在低压,我量工作电压就是变压器输出,桥堆电容整流稳定后的电压,大概20V左右。
不过抛开音质,我觉得至少有几个设计不太好的地方:
1.在电源输出上,没有保险,导致一短路就烧电源变压器。
2.电容的耐压选得余量不够,输入最高22V的电压,就选一个25V耐压的,电源电压异常升高一些就挂了。
  后面那些稳压管输出15V的滤波电容,耐压也是16V,稳压管输出5V后面的滤波电容,电容耐压才6.3V
3.给灯丝供电6.3V,竟然用kis3r33模块的DC/DC模块,是个音质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指示灯, 脑放,心里作用吧。
心里得默念,有电子管,音质圆润 美丽,人声极好。。。 ...

拔了电子管不能出声,量电子管屏压就是桥堆整流输出滤波电容过来的,大概19V这样。

楼主:
是,就是kis3r33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高压供电这管子能推得动?

我量屏压是差不多20V,说是6N11这管能工作在这个低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山寨··居然还用上了3R33···,话说我用3R33做的台灯调光真耐用!七年多了没问题。 ...

本来kis3r33就是个工业电源模块,输出能力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指示灯, 脑放,心里作用吧。
心里得默念,有电子管,音质圆润 美丽,人声极好。。。 ...

所以我想这就是当年毒舌的数码多把这货拆了后,发现屏压才20V,所以压根不出评测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kis3r33就是个工业电源模块,输出能力挺强的。

这拆机模块我还有十几二十个呢··

网友E:
6922,此管和12AU7,E88CC,6DJ8,7038,ECC88以及国产6N11参数差不多,此管灯丝4,5脚6.3V,阳极电压90V极限130V,跨导9.5-13.5,放大系数12.5,屏电阻3K,如果此机的屏压是20V,,,可以想象此管没工作在最佳的状态,何来的胆味,只不过是心里作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922,此管和12AU7,E88CC,6DJ8,7038,ECC88以及国产6N11参数差不多,此管灯丝4,5脚6.3V,阳极电压90V极限 ...

对,我量过后也觉得屏压都不够,确实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指示灯, 脑放,心里作用吧。
心里得默念,有电子管,音质圆润 美丽,人声极好。。。 ...

同意,听这耳放得念经,这是电子管,这是电子管,这是电子管

网友F:
电子管不用作功放输出基本可以视作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不用作功放输出基本可以视作装B。

这年头输出不是都用MOSFET了吗?我好像还看过5.6Mhz脉冲直驱喇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kis3r33就是个工业电源模块,输出能力挺强的。

用模块也得用全新正品出厂的吧,这可是全新机器,里面用个拆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