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风机调速器拆解

楼主(2019-05-13):
       前些天帮客户用电脑风机做了一个柴火炉鼓风机,买配件时顺带了一个风机调速器,本以为可以改成12V输入的,结果拆开来看看原来是TL431调压的,没法改了,干脆弄个成品调压板去改装好啦!

网友:
原来怎么实现调速的?有431可小范围几Ⅴ内调吧。对于炉风,够用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跟电动螺丝刀调速电源差不多啊,木牙膏了,帮顶先

网友:
有个同款调压电源

网友A: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类的调压电源220v都要通到可调电阻壳子上??
我以前也有一个调压电源,220v绕着整个板子转了半圈就为了接到可调电阻壳子上,再绕半圈回去整流桥

网友:
好主意,我也有个这种风机,一直不知道干啥用呢

网友:
用什么调压电路可以改12V呢。

网友:
不错,小功率还行

网友:
这款9733 AVC 2.4A有两种版本,都带软启动缓慢加速和堵转保护,无刷驱动板都有N加P复合MOS管芯片扩流。绿色电路板的版本有最高和最低转速保护,低到一定转速会停转重启保护,换个没叶片金属壳转子上去,会高到一定转速重启保护。蓝色电路板的版本没有转速保护。楼主的调速电源,应该是一个12V开关电源,加了电压可调基准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什么回事?我看不懂啊,大婶明示。

网友:
这个。。。不会是用来给烧烤炉吹风吧???

网友:
你的风机调速器是431端电位器调压调速么,换成了pwm调速器么?

网友:
431的,为啥不能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类的调压电源220v都要通到可调电阻壳子上??
我以前也有一个调压电源,220v绕着整个板 ...

因为电位器带了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位器带了个开关

是么,看起来就是我的那个不对了,我那个插电就启动,电在外壳上转一圈再回去,现在想想可能就是用的这个方案然后用错电位器?把两个固定脚当开关了?

网友:
煤气灶增风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