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一个标签打印机,未果

楼主(2019-05-13):
大老板的标签打印机坏了,让我试着修一下。
毛病就是打印不清楚

DYMO还是大品牌的

可以用5节AA电池,也可以接电源用

按键板

拆开主板,也没看到什么异常的地方

打印头用酒精擦了擦

试了下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打印头不行了。

网友A:
大概率打印头问题,这种打印头一般需要发热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打印头问题,这种打印头一般需要发热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部分故障! ...

我也觉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打印头断线了 热敏头的通病 一般寿命在三四十公里左右就开始不行了

网友B:
确定不是碳带问题?

网友:
换打印头或者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碳带问题?

确定不是,换过新的还是这样

网友C:
这东西碳带和打印纸是需要匹配的
特定的碳带打印特定的纸,你这个打印纸是光面的,貌似有塑料膜,你用普通纸试试吧
我以前遇到过,买200元一组的进口树脂基碳带,打印时模糊不清,
换成30元的普通碳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碳带和打印纸是需要匹配的
特定的碳带打印特定的纸,你这个打印纸是光面的,貌似有塑料膜,你用普通 ...

这个碳带是专用的吧,每个机器好像都不一样吧

网友D:
这个碳带和纸是一体的,一个小盒子装一起的,耗材一般不应该有问题。
大概率是打印头。不知道机器有没有自检打印头的设置,可以查查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碳带和纸是一体的,一个小盒子装一起的,耗材一般不应该有问题。
大概率是打印头。不知道机器有没有自 ...

找过了,国外的牌子,没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