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U盘被搞坏,还有修复可能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U盘存储芯片管脚断了些,还有重要数据,还有救吗?>

存储芯片的一侧,已经从根部断了,我自己虽然焊工还算可以,但是这么密的管脚,又这么多,感觉还是压力山大,如果断2条腿我还有把握,希望还是找专业级的,不知道存储芯片伤成那样了还有救吗?

买了一个同样的u盘,打算把存储芯片,焊接到好的u盘上,请问主控芯片用坏u盘的,还是刚买u盘的?
另外好的u盘壳子只能暴力拆解吗?

有推荐的烙铁和放大镜可以给推荐一下,谢谢
有推荐的烙铁和放大镜可以给推荐一下,谢谢
有推荐的烙铁和放大镜可以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芯片我看都没敲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这东西如果芯片没问题搬板换个一样的主控板应该就能读取数据,如果芯片被磕坏了。那就无力回天了,还有这东西看着不像正品金士顿。

网友:
一边引脚都没有了  看你这焊工救起来悬

网友B:
看芯片打标像是群联封装的。一边引脚没了问题也不是很大,之前看到有刮开芯片飞线的。这玩意你买个相同型号的没多大用,八成方案改了。必须主控相同、版型相同,按照原来的顺序焊上芯片才行。建议找个数据恢复的搞吧。原来的板子留着。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芯片这样薅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我看都没敲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这东西如果芯片没问题搬板换个一样的主控板应该就能读取数据,如果 ...

某宝上买的,具体是不是金士顿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打标像是群联封装的。一边引脚没了问题也不是很大,之前看到有刮开芯片飞线的。这玩意你买个相同型号 ...

主控相同这个好理解,看芯片丝印,版本相同这个怎么去看,在同一家买的同一个型号,不知道版本是否相同,

网友:
你这个可以上慧荣的3268P 应该是Toshiba的MLC恢复数据 算了

网友:
这芯片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尽然要如此摧残

网友:
楼主也太暴力了吧,芯片搞成这样。角缺了,边也破了,不知内部有没有受损

网友:
没救了基本上,除非你有重要数据,那就花钱找人修吧。
没有的话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打标像是群联封装的。一边引脚没了问题也不是很大,之前看到有刮开芯片飞线的。这玩意你买个相同型号 ...

记得网上有恢复数据的专业单位,人家恢复数据是按照磁盘大小【GB TB】来计算价格的,少则几百块钱 多则上千块钱。淘宝上就有这样的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可以试着接引脚  修复估计400左右

网友C:
芯片没有内伤的话还是有机会修复的,条件1,你得有很尖头的烙铁+焊功,条件2,你得要个电磨,磨掉一部分封装,条件3,还得有放大镜。以前在厂里修复芯片是用刀削的,露出引脚再焊接,当然没有那么多和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有内伤的话还是有机会修复的,条件1,你得有很尖头的烙铁+焊功,条件2,你得要个电磨,磨掉一部分封 ...

pcb的连线都断了,都不知道线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2019-06-13):
你这个,是用螺丝刀强行撬下来的吧,没救了,扔了吧

网友(2019-11-19):
只要芯片没坏  绝对可以救活

网友:
表示想尝试一下   但是万一焊接好  也没有用  数据也没了  就玩完了

网友(2020-03-20):
来来来  别动了 发给我我给你搞只收成本

网友(2020-08-27):
我也买了金士顿这款U盘,不知道能不能改快点,现在的速度真的太慢了,最高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