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仿benlin老师32*64双色点阵屏万年历

楼主(2019-05-13):
看到大家都在仿benlin老师32*64双色点阵屏万年历。最近刚好收了两块P5 32*64双色LED点阵屏,再加上PCB打板白菜价。
就忍住仿做了一块,给大家参考一下,顺便上传一下Gerber 文件,想借鉴的朋友可以直接拿去打板了。

使用木板自己做的框架,增加了一块茶色亚克力面板,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上关灯之后的效果:

PCB文件预览:
2019-05-13 13_06_20-立创EDA -

电路图预览:
2019-05-13 13_33_57-Schematic_STC12-32X64Clock_Sheet-1_20190513130350.pdf -

程序就不放了,都是在网友的基础上修改的。

网友改装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3461

benli老师原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5411&ds=1#tpc

Gerber 文件:

电路图:

网友A:
板子用lceda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用lceda画的?

是的立创EDA。

网友B:
用的光敏什么型号的?能自动调整亮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光敏什么型号的?能自动调整亮度么

我用的5506,目前不能自动调整亮度,我尝试将光敏的值显示在温度的位置,可以检测到亮度的变换。估计是定时器的值和我的频率不匹配的问题,另外EEPROM读写和GPS通信部分也暂时工作不正常,还在研究程序。

网友C:
能不能来个bo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来个bom ?

ID        Name        Designator        Footprint        Quantity        Manufacturer Part        Manufacturer        Supplier        Supplier Part
1        STC12C5A60S2-35I-PDIP40        U1        DIP-40        1        STC12C5A60S2-35I-PDIP40        STC        LCSC        C14550
2        KYX        X1        49S-CRYSTAL        1        KUS240001220        KYX        LCSC        C368771
3        EVQPAE05R        SW1,SW2,SW3,SW4        DIP-6X6X5        4        EVQPAE05R        PANASONIC        LCSC        C128536
4        ESP-01S        U2        ESP-01S        1        ESP-01S        Ai-Thinker        LCSC        C111009
5        GL5506        R1        RES-PHOTO_CDS        1        GL5539        Senba        LCSC        C125630
6        10K        R2,R3,R4,R5,R6        AXIAL-7.1X2.3(1/2W)        4        MF1/4CCT52A1002F        KOA Speer Elec        LCSC        C202434
7        32x64        P1        HDR-8X2/2.54        1        2.54mm,2×8Double female header        BOOMELE        LCSC        C30734
8        MCU        JP2        4P        1        2.54pitch4PDuPont with lock/        BOOMELE        LCSC        C41927
9        IR Connect        XC1        SIP3        1        ?
10        18B20        XC2        SIP3        1        ?
11        TX        SJ1        PAD-JUMPER-2-NO_NO_SILK        1        ?
12        RX        SJ2        PAD-JUMPER-2-NO_NO_SILK        1        ?
13        AZ1117H-3.3TRE1        U3        SOT-223        1        AZ1117H-3.3TRE1        DIODES        LCSC        C92517
14        220uF        C3,C4        CAP-TH_D0.7-L6.3-H11-PITCH2.5        2        25PX220MEFC6.3X11        Rubycon        LCSC        C88855
15        10uF        C5        CAP-D5.0XF5.0        1        NXA50VB10M5*11_5.0TP        SamYoung Electronics        LCSC        C346967
16        30P        C1,C2        CAP-TH_D1.2-L6.5-W3.5-H6-PITCH5        2        CT1-L5Y5P5B102KTPW        Guangdong Fenghua Advanced Tech        LCSC        C277985
17        1nF        C6,C7        CAP-TH_D1.2-L6.5-W3.5-H6-PITCH5        2        CT1-L5Y5P5B102KTPW        Guangdong Fenghua Advanced Tech        LCSC        C277985
18        2.54mm 1*2P        P2        HDR-2X1/2.54        1        2.54mm 1*2P        ReliaPro        LCSC        C36717
19        rtc ds3231        RTCDS1        RTC DS3231        1        ?

网友(2019-06-13):
有多的板吗

楼主:
直接去嘉立创打板吧,五元顺非包邮。我自己手上的板子有错误,还得割线和跳线。上传的附件已经修正错误。

也可以在立创EAD上自己修改。

https://lceda.cn/editor#id=|21369e52ca3c4e7db5ff778874b3cd0e|ce33d4eed35040c4ac2aeb7ef823f0b7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去嘉立创打板吧,五元顺非包邮。我自己手上的板子有错误,还得割线和跳线。上传的附件已经修正错误。 ...

能否提供下网盘,下载附件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提供下网盘,下载附件太贵了

那链接是立创eda分享,在线画板软件,浏览器能直接打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去嘉立创打板吧,五元顺非包邮。我自己手上的板子有错误,还得割线和跳线。上传的附件已经修正错误。 ...

请问大神,这个链接错误修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这个链接错误修正了吗?

已经修正了。

网友F(2019-08-02):
耗电量如何?不知道有没有测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耗电量如何?不知道有没有测量过!

正常情况下3-5W, 视亮度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耗电量如何?不知道有没有测量过!

最低0.3W不到,晚上可以。
最高亮度3-4W,白天2W左右其实就很清晰了

网友:
大神  能把您的程序分享给我一下吗  我也想做一个  谢谢

网友(2021-08-20):
感谢楼主我仿制了一个,下载了桃源客大神的程序发现光敏温度都显示不正常,对比两个电路硬件连接有不同,楼主能提供一下对应程序吗?谢谢

网友:
时钟网站用的哪个?怎么还有农历的日期?可以再加个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