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来求教啦,这次是想找车王德克斯工具的经销商。

楼主(2019-05-13):
  小弟上次发贴求AC德科 ard847的代购和二手,然后自己一边找这款工具的代工厂,还终于被我找着了。

  就是这货,车王德克斯DuroFix rd847

  然后呢淘宝网上店没这型号,不能订货。 京东店一样的回复。
都说网店没有这型号,叫自己去线下看看,然而本地小县城没有卖的。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车王德克斯的代理或者渠道有卖这款产品的呢?

  在此谢谢过,

网友A:
要是找到了组织一下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找到了组织一下团购

1688去问了,没有(>﹏<)

网友B:
太厉害了,佩服的五体投地,这都能找的着......
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设计了这款,被ACdelco和车王德克斯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佩服的五体投地,这都能找的着......
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设计了这款,被ACdelco和车王德克斯看 ...

找到心水的机器不容易啊,德克斯再没有就只有自己淘了。

网友B:
ACdelco螺丝刀,美亚评论,除了有一个说是用2个星期坏了的,其他评分少的原因是嫌转速慢(买家要1000rpm以上的)、扭力小、缺少电池充电器(买家买的单机器却说包裹里没有电池和充电器,无语.....)。所以从评论看这个机器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delco螺丝刀,美亚评论,除了有一个说是用2个星期坏了的,其他评分少的原因是嫌转速慢(买家要1000rpm以 ...

谢谢去看评论

网友C:
楼主先冷静2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你还想买这把工具,可以直接海淘下单,其他的没啥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冷静2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你还想买这把工具,可以直接海淘下单,其他的没啥说的了 ...

哈哈 好想法

嗯,两周后见

网友D:
这款机子就是速度有点慢了 别的还是不错的。
论坛里面有这款机的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子就是速度有点慢了 别的还是不错的。
论坛里面有这款机的拆图。。 ...

双速手电钻的低速档是专为拧螺丝设计的,一般是在0-400rpm左右,这个速度拧螺丝合适。ACdelco这款专用螺丝刀速度0-380rpm,拧螺丝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冷静2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你还想买这把工具,可以直接海淘下单,其他的没啥说的了 ...

要打贸易战啦,还买不买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打贸易战啦,还买不买呀

贸易战会有什么影响?
车王这款,看下图红圈,380rpm(UK)这是英版的,0-380rpm(US)这是美版的,看样子这玩意儿是出口的,似乎不在国内卖。而且英版的没调速,美版的才有无极调速
实在喜欢就海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贸易战会有什么影响?
车王这款,看下图红圈,380rpm(UK)这是英版的,0-380(US)这是美版的,看样子这个是 ...

已下单!!  赶在改站之前过关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下单!!  赶在改站之前过关就行了。

神器到手,天下我有
干活都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器到手,天下我有
干活都开心......

哈哈(ಡωಡ)hiahiahia  怕后面成了抚摸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ಡωಡ)hiahiahia  怕后面成了抚摸党

抚摸干活两不误......
这款螺丝刀,和牧田DF012D、日立DB3DL2、得伟DCF680比也是有优势的。
这三款都是变形款---------------------------------------ACdelco是枪形。
牧田日立不可调速---------------------------------------ACdelco无极调速。
牧田日立适合右手用------------------------------------ACdelco标准电钻样式,左右手使用一样。
得伟电池特殊,14650,以后自己换电池麻烦-------ACdelco标准18650电池。
日立初级减速齿轮是塑料材质-------------------------ACdelco全金属齿轮和齿轮箱。
日立是3.6V-----------------------------------------------ACdelco是7.2V。
得伟是慢充-----------------------------------------------ACdelco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抚摸干活两不误......
这款螺丝刀,和牧田DF012D、日立DB3DL2、得伟DCF680比也是有优势的。
这三款都是变 ...

分析透彻,膜拜⊙▽⊙     美亚已扣款385.11人民币,还不知道转运多少→_→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透彻,膜拜⊙▽⊙     美亚已扣款385.11人民币,还不知道转运多少→_→ ...

你得准备个变压器,要不然充电器直插220V就等着bo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准备个变压器,要不然充电器直插220V就等着boom吧。

嗯,看了一百多。 闲鱼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