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公牛的3USB插座

楼主(2019-05-13):
帮朋友买的,随便拆了看一下公牛的做工怎么样.
3个USB,一共最大输出5V 3.1A,单口最大2.4A

有保护盖,布部还行,二孔和三孔不冲突

去掉前面板

都是卡扣,再去掉一层,露出USB电源模块

板子比较单薄

电源做工还行,配有保险丝,而且关键部位都打了绝缘胶。220V强电线也加了热收缩管来绝缘。

插座与插头接触的部分用了锡磷青铜,但是220V进线的三个接口都是铁质的。而且后面接线的部分只靠一颗螺丝固定,接触面积太小,单芯线还可以,多芯线不好固定。

PCB板只有1.5MM,略显单薄,而且上下两层只是通过四周卡子来固定,上下层之间无任何绝缘措施,一旦上层PCB断裂,非常容易导致触电。

下面来说测试一下USB部分。空载时USB接口的电压为5.13V。用USB测试仪来测试手机充电,本次测试手机为小米8SE,充电时三个USB口电压稳定,基本上不下降。图为三个USB口在充电时电压和电流值。不知道是不是识别电阻有关,没有达到号称的2.4A。

除了接线部分设计不合理,总得来说还算可以

网友:
公牛这个比那些杂牌好多了

网友:
我一个飞利浦带3个usb的插排,不知道怎么的,usb都不能用了,改天拆来看你看

网友A:
我那附近超市有不少代理公牛插座,用料肯定不会太差。USB接口带盖子的少见,大多数是插孔带防溅水透明盖子。智能分配实际应该是,限制总电流3A。

网友:
可以了这货,没有虚标,有智能识别IC,2.4A是指的苹果,小米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附近超市有不少代理公牛插座,用料肯定不会太差。USB接口带盖子的少见,大多数是插孔带防溅水透明盖子 ...

是的,描述说是智能分配,最大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