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暴力工业螺丝刀改锂电

楼主(2019-05-13):
像wowstick这种螺丝刀确实很小,但转速太低了。拆长螺丝的就很慢。

后来发现工业螺丝刀转速很不错,可以到一两千。

某宝几十块的评价实在堪忧。
后来发现有人卖坏了的。
于是乎就打算买来自己搞一下。

1、这个样子。头部的自锁弹珠已经掉了。就是螺丝刀插进去,无法自锁了。

2、拆开,里面的线已经断了好几根。
测试电机是正常的。
看不懂电路,也找不到实际供电怎么接。
直接暴力接线,直接接到电机上。

3、开关什么的还是要保留的。
大概量了一下,12v的时候270转,16V的时候有460转。最终选择16V。
电流500ma的样子。
下面去买电池和电池盒了。初步打算用14500锂电池。

4、拿一根加长转接杆

5、锯掉一截

6、打磨打磨。这样就能插进去了。要保持很难插进去。
我是用锤子才砸进去的。

7、锤子暴力怼上去试试,同心度一般。拧个螺丝还行。

8、电池盒到了

9、4节串联,这个转速个人比较满意

10、接到电动螺丝刀上

11、装上电池。活扣扎带固定上。

12、大体如此了。没上4mm批头

13、装上4mm批头,按下开关,呜~~~~
终于有个趁手的电动螺丝刀了。

充电目前是用拆下电池的方法。用的是之前就买过一个锂电万能充。
本来是想买个充电板和充电器。
但一算一下,电钻,电池,电池盒一起也花了五十多了。
麻烦就麻烦点吧。谁叫穷呢。

<谢谢观看>

网友A:
转速高真的好吗?没看到有扭矩调节啊,不怕把螺丝顶上的槽给扫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真的好吗?没看到有扭矩调节啊,不怕把螺丝顶上的槽给扫平了? ...

这个是带扭力调节的,头部有个黑色带纹拧的就是扭力调节。
可以到很松,也可以很紧。
调节范围比手电钻的大很多。
拆个精密器件都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电池像火箭推进器,整体像火箭。

网友B:
这价不如直接两个虾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价不如直接两个虾牌

讲真,瞎牌差这个几条街。

网友D:
自锁钢珠可以自己配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真,瞎牌差这个几条街。

虾牌起码是动力电池,你这个是超火电池,更垃圾。

网友:
差点看成长征捆绑式火箭!

楼主:
螺丝刀25包邮,电池25,6个包邮,电池盒9.9,10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锁钢珠可以自己配一个啊

还有再买,手里有可以改的,就动手改吧

网友:
工业级的电批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机芯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