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20ma 3mm led灯珠降低亮度是降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2019-05-13):
觉得太刺眼了想降低亮度。网上说恒压电源降低亮度是降电流,那加限流电阻的阻值怎么算?我开始是先串3个整流二极管5V降到了2.7V,再并100个3V 20MA的灯珠,刺眼。然后再在前面多串了个整流二极管电压降到2.5x(已经降不了了,按理说应该再降0.65V至2V以下的),亮度降的非常低,比万用表接的还暗。
那么现在可以在3个整流二极管后面加个限流电阻只降电流不降电压,以达到降低亮度的目的么?

网友:
百度有LED限流电阻计算器的,搜一下吧

网友A:
决定亮度的是电流大小。电流大小与供电电压大小相关,但不是线性的,是指数关系。在Vf 附近,微小的电压改变,会引起电流的剧烈变化,所以需要专门的恒流驱动单元,保证LED电流的恒定。山寨产品和简易的驱动,往往采用电阻限流,但不适用供电电压变化大的场合。一般的电阻限流电阻=(供电电压-LED压降)÷LED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决定亮度的是电流大小。电流大小与供电电压大小相关,但不是线性的,是指数关系。在Vf 附近,微小的电压改 ...

我开始是先串3个整流二极管5V降到了2.7V,再并100个3V 20MA的灯珠,刺眼。然后再在前面多串了个整流二极管电压降到2.5x(已经降不了了,按理说应该再降0.65V至2V以下的),亮度降的非常低,比万用表接的还暗。
那么现在可以在3个整流二极管后面加个限流电阻只降电流不降电压,以达到降低亮度的目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是先串3个整流二极管5V降到了2.7V,再并100个3V 20MA的灯珠,刺眼。然后再在前面多串了个整流二极管 ...

可以的,估计电阻值0.2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