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现在U盘都QLC了吗?不知寿命如何

楼主(2019-05-13):
狗东购入EAGET的U盘,128G

CG检测不出主控及Flash,直接拆!

看到主控是SM3281L,上量产工具看Flash为29F01T2ALCQH1

FlashMaster看一下QLC吓了一跳。真心不知道寿命如何,有大神测试过吗?

最后附ATTO速度图(USB3.0)

网友:
长期存文件,我现在都用回移动硬盘了。

网友:
写入速度不怎的

网友A:
250可以买1T全新的移动硬盘 写入80 90几64G SLC NW706 我有个写入262M

网友B:
别担心,长时间存储建议磁存储,qlc如果正片的话,理论几百次没问题的,120g理论可以写啊
3600g

网友:
QLC果然很恶心啊

网友:
其实imft的tlc直写也就十几兆

网友C:
这样的U盘真不知道何用,速度又慢,寿命又短。存个数据都胆战心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担心,长时间存储建议磁存储,qlc如果正片的话,理论几百次没问题的,120g理论可以写啊
3600g ...

我看最多几十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U盘真不知道何用,速度又慢,寿命又短。存个数据都胆战心惊的。

强烈鼻屎这样的盘,1糟蹋主控,2糟蹋外壳,3浪费感情和精力

网友D:
怎么看速度都不像是3.0接口下的速度,倒像是2.0接口下的速度

网友:
寿命你可以自己测试,方法覆写10次,放置30天检查数据完整性,再覆写10次,再放置30天检查数据完整性,再覆写10次,再放置30天检查数据完整性,,,如此而以
并不要覆写之后立即检查数据完整性,因为刚写进去的数据立即读取可能数据是完好的,还要检查保存数据的耐久性,,,,,,例如你连续覆写20次并立即读出数据可能数据都没事,但只覆写一次之后并间隔10天再读取数据就有可能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可以买1T全新的移动硬盘 写入80 90几64G SLC NW706 我有个写入262M

移动硬盘不方便,早些时候14.5元包邮一个硬盘盒子,然后某宝98元包邮一个山寨固态硬盘120G(实际109G),装好后快是快,但是不方便携带,后又拼多多买了个64G的山寨U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速度都不像是3.0接口下的速度,倒像是2.0接口下的速度

2.0读取能跑100+?

网友:
那你见过那个优盘DIY的那种 写入只有10几的,我自己做的都比他这个快

网友:
手上屯了几个DIY的MLC,感觉已经足够用了。